[其他] 大佬帮我看看这是什么芯片哪里有卖?用在UV灯的功率调节上的

楼主(2021-04-20):
实在是找不到了  百度没资料 淘宝没得卖   这个是用在UV灯的功率调节上的

楼主:
芯片上写的是MO882  百度没资料  淘宝上也没有

网友:
我觉得用555的PWM电路就可以代替

网友:
查不到,一个是打磨后随便刻的,直接买个直流电机调速模块就行

网友:
兄弟,你是不是也看bilibili的那个led灯视频?我这两天正好也在做,我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后来发现找不到这个模块,我另辟蹊径,换了思路。

1、灯条用huigu_ 帖子里的《[照明] 这个遥控灯板有特点:拆15元48w长条遥控调光灯板,看得懂的精确》 这个帖子里的灯条带遥控器并且可以做到无极调光调色
2、tb上找合适的铝槽就能直接做灯了。

简直完美,供参考。

网友:
如果是LED的紫外灯,可以用普通的LED恒流驱动电路。

网友:
换个pwm调速就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