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功放板子,芯片脚电压高一倍,哪里的问题。

楼主(2021-04-20):
2030的功放板子,目前声音很小。
测量电压,前级正常17v,
而芯片脚电压高达34v。2030的参数承受电压是22v,
是哪里的原因呢?34v的电压会不会烧了芯片呢?

网友:
是双电源吧?±17伏??

网友:
如果是34V的话,早就爆了功放块和爆电解电容了

应该是正负17V

网友:
不止22V吧?当年我是用双12V整流供电的,也有30多V了。

楼主:
这个音量电位器厂家为何要打孔阻断。

网友:
应当是双电源,声音小对于2030来说没有几个零件,找2030的应用图对比好查的

网友:
声音小,换耦合电容

网友:
音量电位器,输入耦合电容(左下角那两个),4558运放,检查这几个看看,还有检查各焊点有没有虚焊。

网友:
一般都是政府双电源供电的,如果输出脚有大的耦合电容 可能就是单电源供电

网友:
双电源,没找对地。

网友:
1875和2030单电源供电,可以用到36V

网友:
你图片测试的是4脚,输出脚,供电在3、5脚,这种2.1的板子3、5脚都是直接通到主滤波的,又没有升压电路,电压不可能莫名其妙升高
先不要去管前级和最左侧的那个2030,这是低音炮,把音频信号直接连到右边两个的1脚,音频地接到星形接地点,通电看有没有声音,如果声音正常就是你那个电位器板子的问题,把钻孔的边上刮开,飞线连上

网友:
信号输入处的两对电容电阻查查,如果输入信号已被拦了,后面放大多少倍也只能是电流声

网友:
比较山寨的

网友:
正负17V供电正常,在开大声时,电压还会下降的。

网友(2021-12-27):
应该是双电源。图片右边是3根线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