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威克士189的开关总感觉慢半拍

楼主(2021-04-20):
你们的189也这样吗?  这个开关总是慢半拍 不灵敏,你们的也这样吗? 能不能自己换个开关有换过的吗?

网友A:
听人说WU130的开关也有延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听人说WU130的开关也有延迟。

WU130开关按一点进去首先打开的是LED灯,再按进去一点才启动电机。这种设计让电钻能临时充当电筒的角色,习惯后我就觉得不算延迟。楼主的情况不知是不是一样。倒是使用时电机吹出来的风量大,有时喷到脸上让人不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B:
WU130开关按一点进去首先打开的是LED灯,再按进去一点才启动电机。这种设计让电钻能临时充当电筒的角色, ...

不是,我是听几个群友反映的是延迟,不是前面的那一段空行程。

网友C:
无感无刷的都这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感无刷的都这样吧

有的无感无刷反应就很快,看厂家调教的

网友:
换开关没用  换主控到是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