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认识这4个电子元器件?

楼主(2021-04-20):
F代表保险丝,这个阿尔法350具体代表什么?

这两个一样的SOP8,9926A到底是什么?

多数贴片电阻阻值前面不带R,这带R又什么意思?

最后一个,这三脚元件213R,具体型号是什么?三极管还是可控硅?

恭候您的解答,谢谢

网友:
F和那个元件的现状大概是保险丝。

网友A:
1.这是个自恢复保险丝,α一般是厂商品牌代码,350一般代表保持电流3.5A。
2.9926A是双N沟道MOS,常见电池保护板
3.R220,R在前面代表阻值小于1Ω,实际阻值为0.22Ω

网友:
1应该是可恢复保险 2贴片MOS管 参数网上查吧 3R带表小数点R220是0.220精度1%吧 4也可能是MOS管 具体得查参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这是个自恢复保险丝,α一般是厂商品牌代码,350一般代表保持电流3.5A。
2.9926A是双N沟道MOS,常见电池 ...

这才是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才是正解!

感谢,请问最后一个
那三只引脚的又是什么?

网友:
R在前面,说明电阻值是小于1欧,R100就是0.1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请问最后一个
那三只引脚的又是什么?

只是一种贴片三脚器件  三极管一般左下角的是B极右下角E极上面C极  MOS差不多也是这样排列 具体得查阅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