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半拆一个伊莱科调温烙铁

楼主(2021-04-20):
因为手柄是透明是所以基本就不拆了,公司购于京东,标称60W,实际加热在100-110W左右,加热亮灯,停止加热后功率为零看来是间歇性加热的。优点便携,升温比较快,加热到350度在30S左右(估算),缺点,价格较贵60左右有条件不如上936,烙铁头不通用,只能买他家自己的,这个K刀头还真有点用不惯。手机上图不分先后。另外请教一下大家这种调温烙铁温度设置在多少比较合适?

网友A:
你这个算恒温的吧。936也是间断加热的吧

我这个破货是调温连续加热不停的

网友:
和黄花恒温差不多的电路,加热功率100多W还行吧

网友:
烙铁头不通用?? 有点坑

网友:
用来用去,还是小马蹄头习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算恒温的吧。936也是间断加热的吧

我这个破货是调温连续加热不停的

+1,我也白嫖的华秋...

网友:
功率大,做工也一般般,烙铁头只要规格相同就可以替换,有的也可以改一下。

网友:
黄花907的头而已

网友:
K刀头好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