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北京联动天翼4850锂电池组联机程序

楼主(2021-04-20):
我在实验将联动天翼4850铁锂电池组从15串改为16串

机器本身硬件支持16串,电压排线也有第16串的正极线,15串工作时只不过将15+和16+并联在一起,并且正极输出线从15+引出。

增加一片电池,然后将16+以及输出+接到第16片电池正极即可。

但充电时发现,电压到达54.7V时红色报警灯开始闪烁,而后充电截止,没有充电电流了。
观察电路板没有发现15串和16串的硬件选择接点。怀疑该保护板需要上位机软件设定串数和更改报警及停止充电参数。
故在此求坛友分享一下该电池组的上位机软件,以及接口线序或者购买接口线。
诚谢!

网友A:
48V的你充到54V停不是正常么,难道你想充到60V?

网友B:
有没有联系厂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联系厂家?

 像街边的充电宝一样,能联系商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像街边的充电宝一样,能联系商家?

很大概率厂家会不搭理你,但这也不失是一条解决的途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联系厂家?

搜了一下厂家网站,貌似没有技术文件,更别说软件了。也许并不对用户开放软件,尤其是参数设置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V的你充到54V停不是正常么,难道你想充到60V?

48V电池包15S和16S的充电截止电压不同,我正是要完成在两者之间切换。

网友(2024-06-23):
15串?664676466464

网友:
上位机软件一般不会外发的,别想了吧

网友:
这个做工看不错

网友:
多少伏8800088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