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奇怪的WiFi连不上故障

楼主(2021-04-21):
一个9344网桥刷的superwrt,设置2个SSID,关闭dhcp,2条网络,一个插wan路由模式(客户端手动地址)。另一条插lan桥接连接的客户端由上级路由分配IP。……用来半年了,最近发现2次其中一个手机没有网络,连网关地址都无法打开。因为是手动填写的地址,看起来是WiFi连接上的。换连接另一个由上级路由分配地址的SSID才发现连不上WiFi,重启手机都不行。而我试了另外4、5个手机连接都没问题,能打开网关web也能上网.。看起来那个手机像是mac被加入了客户端黑名单一样的效果,事实上这固件版本就没有这功能。我不做任何设置重启路由器就正常了。只是这个问题出现2次了,都是这个手机,肯定还会出现第3次,虽然有问题插拔下电源或者登陆重启一下30秒就解决了,但是问题始终存在,没找到原因心里不舒服。你们分析一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有没有开启qos 描述的不太详细,我有一个路由器查看日志也报错了

网友:
是不是开了飞行模式的问题。

网友:
我就是天天早上去厕所前把插有路由器,猫的插排关掉电源。等用时再打开,这都两年多了,猫和路由器正常运行没有问题。你还是没事让路由器和猫休息一会吧。

网友:
系统触发的偶然性故障,请高手出来解答吧。

网友A:
dhcp服务器不能分发地址,你固定地址静态ip试试

网友:
路由器设置半夜定时重启试试,不过有些路由没这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dhcp服务器不能分发地址,你固定地址静态ip试试

我想我说的很清楚了,设置的2个ssID,一个使用的是经过本路由路由模式固定IP,看起来连上了实际没网络的,网关都打不开。另一个ssid是lan口桥接的由上级路由dhcp,也获取不了IP。看起来应该是交换机都不通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我说的很清楚了,设置的2个ssID,一个使用的是经过本路由路由模式固定IP,看起来连上了实际没网络的 ...

华为的东西出点问题很正常,用一两年换新的就好了。另外还是2个频段都用同一个账号密码好些吧,连不上5G还能连上2.4G.SSID我是隐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