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接近完美的测温枪改锂电

楼主(2021-04-21):
测温枪原配9伏方块电池。

使用b628芯片的升压模块,从芯片4脚引出使能飞线,接到测温枪蜂鸣器引脚上。
原电池仓改造成一枚14500电池座。

这是改造好的电池仓,外观和原配一样。
待机电流是39微安。如果不引使能端口,待机电流就是3百多微安。理论上待机时间增加了10倍。弊端是测温枪蜂鸣器声音基本没了。
当自动关机时,蜂鸣器引脚电压会从9v直接掉到200毫伏,恰好能关闭升压芯片。关闭状态的升压芯片直接输出3.6伏电池电压,待机电流39微安,当扣动测温枪扳机时,蜂鸣器引脚电压会升至3.6伏,直接启动使能端口,升压芯片工作。
这个模块淘宝1.30元包邮,使能端口在那个小芯片的4脚,用大缝衣针反复划抠就能把他和5脚隔离开,5脚是电源输入端,用尖头烙铁飞线,这个要稍微考验下焊功。

网友A:
蜂鸣器引脚的电压工作时一直处于高电位么?

网友B:
这是工业用的,不能测体温。用时有红激光点 发出,照到皮肤上 会发疼,更不能照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工业用的,不能测体温。用时有红激光点 发出,照到皮肤上 会发疼,更不能照眼。 ...

那个红激光只有0.5W,照多久都不疼的,只起到辅助定位的作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是工业用的,不能测体温。用时有红激光点 发出,照到皮肤上 会发疼,更不能照眼。 ...

我试过,照皮肤上没什么感觉,就是范围太大,测体温不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是工业用的,不能测体温。用时有红激光点 发出,照到皮肤上 会发疼,更不能照眼。 ...

你在说啥呢,就算工业用的也没有你说的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蜂鸣器引脚的电压工作时一直处于高电位么?

是的,蜂鸣器在测温枪工作时两个引脚始终和供电电压相同。应该是个无源蜂鸣器。自动关机时,他会长鸣1s。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工业用的,不能测体温。用时有红激光点 发出,照到皮肤上 会发疼,更不能照眼。 ...

这是工业用的,显示实际温度。额温枪显示的是模拟体温,额温和体温(腋温)近似相差(算数差)一个常数。
这个测温枪有镭射红点功能,照皮肤上没感觉,只是很耀眼的亮。默认是不出红点的,有个专门的按钮来启动红点。
红点会不会影响温度?我认为这个镭射红点的波长远离测温红外波长,能量低,物体表面转化也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在说啥呢,就算工业用的也没有你说的这种

有些餐饮店,拿这来测油温。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试过,照皮肤上没什么感觉,就是范围太大,测体温不准

需要有红外发射率参数可调能准点,给需要测温点贴上黑颜色铝散热器准一些。不过我更希望百元双摄8x8热成像仪,一个热成像镜头模组,另一个可见光手机镜头模组,给父亲测量高压锅和烧水壶温度会方便很多,无需拉线安装温度传感器探头。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在说啥呢,就算工业用的也没有你说的这种

这是我2020年4月,摊重开后买的,两个都不是测体温的,最高也只有400度。当时不懂。两个3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2020年4月,摊重开后买的,两个都不是测体温的,最高也只有400度。当时不懂。两个30 ...

品牌货呀,刚查了下淘宝,这一个就得80,你30两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红激光只有0.5W,照多久都不疼的,只起到辅助定位的作用

不是0.5w,是5mw,0.005瓦

网友:
这机器我也有一个  非典时候监测点用的的机器   看见他们扔了    捡回来换个电池就好了

网友:
2003年非典的时候在检测点捡到这个机器 一模一样的   他们扔垃圾桶了   洗洗干净换个电池就好了    红点能关的  关了测试时候就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