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我得伟电钻夹头生锈了,请问如何做到防锈

楼主(2021-04-21):
请问各位如何做好电动工具的防锈?特别是三爪夹头,没多久就绣了

网友:
上油,经常用

网友:
对头,简单有效。户枢不蠹的道理

楼主:
上什么油比较适合?  有推荐吗

网友:
我的差点就锈死了,常用然后上点油,,不经常用的话,也要拉出来练练。

网友:
买回来就喷点矽油,用完擦一下,再喷油,这变成是供起来了,事实上我基本不理,锈了才擦一下喷点油

网友:
夹头上油不会打滑吗

网友:
先除锈,然后普通机油擦一遍

网友:
我帮你用着

网友A:
WD40喷喷,简单方便,锁和门合页都可以喷喷。
缝纫机油也不错。

不要用机油,黏度大容易黏灰尘。

网友:
我的上了油,钻头打滑,经常弄断

网友:
不要触碰到水,喷点WD40 把三爪缩回去,保存就不容易锈死

网友:
引用 网友A:
WD40喷喷,简单方便,锁和门合页都可以喷喷。
缝纫机油也不错。

X我的锈了就上的机油...

网友B:
有个终极解决办法,搬家到西北,正常放家里完全不会生锈了,一个角钢切口,五年了,还和刚切开的颜色一样………

网友:
北方人路过,一般不存在生锈问题。除非扔特别潮湿的地方

网友:
把夹头的外壳去下来 除锈抛光 喷漆 再喷光油 可以保持一段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个终极解决办法,搬家到西北,正常放家里完全不会生锈了,一个角钢切口,五年了,还和刚切开的颜色一样… ...

密封箱抽真空

网友:
哎 南方 一堆工具生锈 头疼 买了二次发黑液 又买了电镀液

网友:
W40可以经常喷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