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求助大神接线方法 这两个板子可以连接在一起用吗

楼主(2021-04-21):
请问大神  这两个板子可以连接在一起用吗    怎么接线   谢谢

网友:
楼主想干什么?

楼主:
想问一下怎么接线    图一的是什么板子,是前级吗   需要配合那些器件使用

网友:
既然板子上有网址,那就上网看看是什么板子,干什么的!才知道能不能连啊!

网友A:
图一那么多电容,肯定不是前级,多半是后级。

网友B:
图一是滤波电源加功放保护都标有,按英文接上。开关电源要看下输出电压才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一是滤波电源加功放保护都标有,按英文接上。开关电源要看下输出电压才知? ...

图一和图四的两个板子能连在一起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一那么多电容,肯定不是前级,多半是后级。

对电路不懂  所以不知道怎么接

网友:
图1、2、3应该是一块板子吧,这个是功放纯后级板

图4看是一块电源版,从图5看也是一块功放板,应该还还前级调音接口的。

接线板子上注明的清清楚楚

网友B:
不知对不,供参考。

网友:
梳子工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对不,供参考。

谢谢大神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