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ATX电源做个可调电源

楼主(2021-04-21):
线上测试产品,要个10A的可调电源。现有的可调电源是5A的。刚好废品仓里有报废的台式机。
电源刚好是7500方案。这个很容易就改了。零件都是现成的。电位器只有3296的长柄,又不想去买。想到了某配的免费打样,搞个板子固定就好了。

成品是这样的了。风扇与表头供应接5V待机。

搞完才想起发个贴子搞点积分。赶紧的趁装螺丝前拍照

这东西原理可简单,所以并没有拆多少东西,只把电容换成耐压35的,去掉过压,欠压保护稳压管。面板开四个孔,用输出桩头固定免费的PCB板子,刚好电位器也完美固定。运费都没花。
最高电压25.9V,已经满足25.2V10A的锂电组充电要求。再高有个60V5A的电源,所以变压器用不着动了。PFC也是真的,保留。

拆的件少,工作量就小了,最大的好处是该有的保护都有。特别是防止功率管过载烧管的保护。
10A直接短路,电流能上去,但电源功率限制在30W以内,防止烧机。

短路电源就吱吱叫,处于保护模式下了,任何电压下短路功率都在30W以内。带负载功率能到300W左右。
在10A内使用,完美收工。

网友:
求详细方法,谢谢

网友:
发个贴子搞点分

做的漂亮

网友:
你没改变压器电压能翻倍,还是10A,这电源体质不错

网友:
还有一个电源,求楼主发个详细过程。打算做个电瓶充电器。

楼主:
就是JLC免费打一块这样的板子,输出的香蕉头把板子夹紧,3296的电位器直接焊接在上面,0805的是TL494的分压与0.1UF的去耦电容。调压那个电位器只有个去耦是电阻用的原来的改脚位实现了。

楼主:
主要是车间兄弟混得熟,孔开得周正。

网友:
看不出来接线啊。。。。。

网友A:
显示板买的哪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板买的哪里的

淘宝有,10几块钱包邮的那种,买4位的精度高点。我是刚好仓库有备件

网友(2021-07-18):
支持自己动手

网友(2021-10-26):
我有个光宝的5281 7vr
,就有个ps224u,请教大神帮忙分析。

网友:
原电源里面居然空出了这么大空间给你装控制板,幸福啊。

网友:
干净利落,舒服

网友(2021-12-23):
怎么不说说具体咋呢改的呢?

网友:
真想知道详细的教程

网友:
看板子能看见的几乎没拆什么原件??5v输出端滤波的电容好像还在???

网友(2023-08-05):
把改造过程说一下啊

网友:
楼主这备用件真多,厉害了,请教一下楼主我这有个电脑电源3843的8脚基准电压5V不稳,输出电压也不稳定怎么排查呢?反馈光耦还是4脚的定时元件?之前的3843坏了,6脚短路接地换了新的,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