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硬盘主控坏了,还能知道硬盘的写入量吗?

楼主(2021-04-21):
如题,硬盘主控坏了,还能知道硬盘的写入量吗?

网友:
这就跟问主控挂了还能数据恢复么一样/用PC3000是可以绕过主控/直接读取芯片信息总合恢复数据的:lol:/所以肯定可以知道的

网友:
换个同型号同批次的主控,没准直接出数据

楼主:
多谢回复,想起来也是这个道理,要是不知道,那买个三星,闪迪之类的盘,猛写,写挂了还能质保

楼主:
假如硬盘重新开卡,还能知道写入量吗?更极端点,一个从旧硬盘拆下来的闪存,能够知道写入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