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配安卓盒子的无线驱动

楼主(2021-04-21):
中国移动的盒子,EC6109,刷了网上的安卓7.0固件,没有无线wifi和蓝牙,原来4.4版本是正常的,
也就是原硬件是正常的,只是在7.0下没有适配

求适配,经测试使用正常,可以支付本坛100M币,当然人民币也可

有意站内联系!

补充内容 (2021-5-18 15:50):
加賞888元人民幣

网友A:
设置里看看WIFI和蓝牙的MAC地址是不是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里看看WIFI和蓝牙的MAC地址是不是也没有

MAC有的
设置中的wifi开关是打不开的,
正常情况下是可以打开,并且能搜索到无线网络的名称,蓝牙也是一样,打不开

网友A:
哦,重新换个版本刷一下试

网友B:
没有源码是搞不定的,必须要重新编译kerne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重新换个版本刷一下试

没有其它版本,网上只有这一个7.0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源码是搞不定的,必须要重新编译kernel

不是与驱动文件有关吗,没看到有这个kernel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与驱动文件有关吗,没看到有这个kernel

无线驱动是在kernel里的,不重新编译kernel是用不了的,就算你替换文件也一样,前阵子研究过这个,没戏。要么自己编译,要么碰运气找找有没有这个驱动的刷机包,没其他办法

网友B:
哦,对了,还有个办法,看看这个版本的无线芯片是啥,换一个上去也行,如果是SDIO或者USB接口的话

网友:
为了稳定信号,不售后上门。
一般wifi,没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对了,还有个办法,看看这个版本的无线芯片是啥,换一个上去也行,如果是SDIO或者USB接口的话 ...

知道芯片型号,替换了4.4的文件,也不行

网友C:
HI 还是RK 方案?
rk 方案用4.4的kernel 替换7.0的(一般在boot 和recovery 两个文件里需要解压后重新打包),如果fastboot没有校验和固件里有驱动的话一般能正常启动起来(排除内核版本和安卓版本兼容问题) ,这个方法自己试过 用4.4的内核替换过5.0的,能正常使用(前提条件重新编译fastboot关闭了校验)

HI 的没有试过,不晓得咋弄

楼主:
引用 网友C:
HI 还是RK 方案?
rk 方案用4.4的kernel 替换7.0的(一般在boot 和recovery 两个文件里需要解压后重新打包 ...

HI3798的,所有分区文件中,没有看到kernel分区

网友C:
有原机备份文件的话找到cache ,里面有个updat.zip 解压后里面有BOOT 文件继续解压 里面有kernel,没有kernel分区,直接替换boot里的kernel

话说机顶盒芯片的具体型号是什么?HI3798?????

网友:
引用 楼主:
知道芯片型号,替换了4.4的文件,也不行

替换是没用的,这个我已经试过了,必须重新编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HI 还是RK 方案?
rk 方案用4.4的kernel 替换7.0的(一般在boot 和recovery 两个文件里需要解压后重新打包 ...

这个办法不错啊,我就想着编译了,不过这办法估计只适合RK的,其他估计不行,RK有线刷,不用管fastboot校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原机备份文件的话找到cache ,里面有个updat.zip 解压后里面有BOOT 文件继续解压 里面有kernel,没有kerne ...

3798MV200,7.0的包也有,4.4的包也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3798MV200,7.0的包也有,4.4的包也有

用替换过内核的固件启动,接TTL 线看看无线和蓝牙挂上没有,如果没有就在boot文件中修改那几个RC 文件(参考4.4)首先要保证固件中有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办法不错啊,我就想着编译了,不过这办法估计只适合RK的,其他估计不行,RK有线刷,不用管fastboot校 ...

boot文件有校验,不修改fastboot ,直接改boot文件,启动会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替换过内核的固件启动,接TTL 线看看无线和蓝牙挂上没有,如果没有就在boot文件中修改那几个RC 文件( ...

看不懂啊,如果方便的话,我可以寄台盒子给你研究一下,搞成功了红包酬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