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欧普5W led灯泡,T型球泡,以为是个“王者”。。。

楼主(2021-04-21):
首先,包装盒是瓦楞纸的,质感上好很多,再者,因为是T型球泡看起来尺寸要大些,外观感觉这灯应该不错吧

这个罩子比较难拆,胶很牢固

插口处有焊锡,好评!~ 可是为什么是3根线?用的是可调光灯泡模板?

拔尾巴,很容易

慢慢撬开,不能急

出来了

不懂,随便看看

驱动芯片是 9938D,咱也不懂!~

里面连铝皮都没有啊!~打这么多胶,干嘛呢,浪费

失望。。。

网友:
做工还可以,耐热胶,舍得打那么多,怕外壳掉下来砸脑壳。

网友:
做工过得去呀

网友:
虽然不是王者,但是如果是活动价也不错了。

网友A:
我也想买几个,楼主介绍下?

网友:
这种灯泡,有铝皮都散热不足,更何况只靠那块小灯板,能用1年就算好了

网友:
做工不错了。9938D是丝印,实际型号是BP9938D,是一款高精度降压型的 LED 恒流驱动芯片。那么多胶是绝缘导热胶,有利于将热量传导出去,否则灯珠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买几个,楼主介绍下?

某宝,欧普照明电工电器旗舰店,之前搞活动9.9元三只

网友:
的确是对不起名气了,做工简直是省钱省到哭了:Strive:

网友B:
活动的这几个大牌子我都撸了很多。欧普 木林森 亚明的里面都没有铝散热。雷士的最好 有散热。佛山有散热但是是线性恒流虽然没有频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活动的这几个大牌子我都撸了很多。欧普 木林森 亚明的里面都没有铝散热。雷士的最好 有散热。佛山有散热但 ...

雷士5W的吗?普通球泡还是T型球泡?我手上3W的雷士里面没有铝皮,9W的有

网友:
手机摄像头看看有没有频闪,看到CBB电容心就凉了。

网友C:
前几天闲鱼买了几个4200k色温,COB的,感觉不错,灯泡有份量,6w,收到测功率,表显示6.8w,足功率。店家有拆,铝壳,驱动也正规。店家的拆解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闲鱼买了几个4200k色温的,感觉不错,6w,足功率。店家有拆,铝壳

什么牌子,怎么找?搜索关键字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牌子,怎么找?搜索关键字是什么

你搜:谢青1986214,没牌子,说是外贸产品

网友:
其实CBB+大电感+大滤波电容的组合是最长命的了。我家客厅的LED灯四年了。有机会拍照片放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闲鱼买了几个4200k色温,COB的,感觉不错,灯泡有份量,6w,收到测功率,表显示6.8w,足功率。店家有 ...

灯板上是黑白两根接线,驱动板上是两根黄色接线,而且要细一些,这是为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雷士5W的吗?普通球泡还是T型球泡?我手上3W的雷士里面没有铝皮,9W的有

T型泡6w的 。9.8两个 用红包实付2快8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闲鱼买了几个4200k色温,COB的,感觉不错,灯泡有份量,6w,收到测功率,表显示6.8w,足功率。店家有 ...

这做工用料挺不错,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