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一般人没见过的东西CANextender AA

楼主(2021-04-21):
应该叫CAN扩展器?
The CANextender is a freely configurable input/output device for CAN systems to
measure and control and can be used wherever analog or digital measurements
are taken and needed to be transferred via CAN messages to the CAN bus. Additionally, 8 programmable switching outputs are available. The CANextender is able to auto boot
and can therefore emulate control units.

主页上的介绍(谷歌翻译):GiN Vector CANextender是用于基于CAN的测量和控制系统的可编程输入/输出单元。
它可用于必须记录模拟或数字值并通过CAN总线上的CAN消息进行传输的任何情况。还提供八个可编程触点输出。
CANextender是可自动启动的,因此可以用来模拟控制设备。

CANextender提供两种变体:

  • CANextender AT
    8 x Dig I / O,8 x差分模拟输入,2 x温度输入,用于K型热电偶(NiCr-Ni)
  • CANextender AA
    8 x Dig I / O,8 x差分模拟输入,4 x模拟输出

特征
  • 1个高速CAN接口(5 Kbit / sec至1 Mbit / sec)
  • 可选通过LINprobe的LIN
  • 8个模拟输入:-16至+16 V,分辨率12位,增量8 mV,精度±0.1%
  • 4个模拟输出:0至5 V,分辨率12位,±0.1%(CANextender AA)
  • 8个数字触点输出:36 V / 0.5 A(低压侧)
  • 8个数字量输入:0至36 V(与数字量输出通用连接)

  • 2个热电偶输入(CANextender AT):K型(–200至+1220°C,±3°C)
  • 8个可自由编程的LED
  • 1个PC串行接口(最大115.2 kbaud)
  • 与汽车应用兼容的电源电压范围:8.5至18 V
  • 扩展的工作温度范围:-40至+70°C
  • 坚固的铝制外壳(长/宽/高):185 x 105 x 35毫米
  • 重量:约 400克

想着没事的时候研究研究的,不过有点麻烦,一直没动手。先拆开来看看,虽然我也看不懂。

楼主:
Technical Data
Hardware versions:
• CANextender AA 8 x Dig I/O
8 x differential analog input
8 x programmable LEDs
4 x analog output
• CANextender AT 8 x Dig I/O
8 x differential analog inputs
8 x programmable LEDs
2 x temperature sensor inputs for thermocouples
type K (NiCr-Ni)
Interfaces 1 x high-speed CAN interface
(5 kBit/s … 1 MBit/s)
1 x serial interface (PC, up to 115.2 kBaud)
Digital inputs 0 V … 36 V (same ground terminal like
the digital outputs)
Digital outputs digital switching outputs: 36 V / 0.5 A (low side)
Update rate 1 … 1.5 kHz
Analog inputs -16 V … +16 V, resolution 12 bit (8 mV steps),
accuracy ±0.1 %
Analog outputs 0 V … +5 V, resolution 12 bit (8 mV steps), ac
curacy ±0.1 %,
output rate 1 … 1.5 kHz
Temperature inputs 2 thermocouples type K inputs, measurement range
-200 °C … +1220 °C, accuracy ±3 °C
Operating voltage +8.5 V … +18 V
Temperature coefficient of ana
log inputs (max. values)
inputs (max. values)
input resistors 15 ppm/°C
amplifier offset error 3 µV/°C
amplifier gain error 10 ppm/°C
ADC offset error 0 V
ADC gain error 0.8 ppm/°C
reference voltage error 20 ppm/°C
Current consumption at 12 V: typ. 250 mA
Operating temperature range -40 °C … +70 °C

网友:
满眼英文,这到底是个啥?从哪来的?有啥用?

网友:
估计就是一个can的远程IO

网友A:
发现角磨机明显痕迹芯片,不知道从哪里拆机芯片,然后重新焊上,大厂应该用灌封环氧胶给芯片去字,然后刻字机印上厂家字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现角磨机明显痕迹芯片,不知道从哪里拆机芯片,然后重新焊上,大厂应该用灌封环氧胶给芯片去字,然后刻字 ...

哥们,你的风格依然如此文不对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现角磨机明显痕迹芯片,不知道从哪里拆机芯片,然后重新焊上,大厂应该用灌封环氧胶给芯片去字,然后刻字 ...

不是物理打磨,激光去标的,大厂喜欢玩原厂丝印定制

网友:
文盲路过,感觉很厉害的颜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你的风格依然如此文不对题

看来你玩过大于36伏强电系统,而我只玩过低于36伏弱电,被修电动车开除辞职过。加旋更是后面跟着一两个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