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芯] DM金属壳8G优盘,一芯主控,8G可以量产30G,但有坏块

楼主(2021-04-21):
同事8G的DM优盘,金属外壳。

插上电脑,里面的文件成了乱码

格式化不了,只能重新量产了。
测了下主控,一芯的

不改变量产参数,用原厂扫描,竟然成了30G的盘。不太相信靠谱性。

测了下,果真有坏块

ecc选0还是有坏块
最后选低级格式化

出来还是8G。
测了下数据完整性好着。
那还是8G盘,毕竟稳定,不丢数据。

在量产工具设置里面有个容量设置

可以在这里取消容量设置,我的优盘是按8G限制容量了。
优盘已经还给原主,我这里就不试了

应坛友要求,量产工具后附

FirstChip_MpTools_20201118.par ...FirstChip_MpTools_20201118.par ...

网友:
这种屏蔽来的说明体质很差寿命就呵呵了...

网友A:
能否发给我个一芯主控的量产工具QQ:835064924

网友B:
原厂扫描只适用于原厂片
你这个其实扫出了11G,只是BIN分级锁死了8G

网友:
用低级格式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厂扫描只适用于原厂片
你这个其实扫出了11G,只是BIN分级锁死了8G

BIN分级可以取消不?恢复成11G的优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厂扫描只适用于原厂片
你这个其实扫出了11G,只是BIN分级锁死了8G

找到bin设置了,量产工具有个固定容量设置。分级BIN设定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发给我个一芯主控的量产工具QQ:835064924

我附到帖子后面了

网友:
应该把剩下的容量也开出来的,只用8G太浪费了

网友:
吧固定容量去掉,bin去掉,自动计算容量,低格试试看
一般这么搞容量都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