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慧荣主控金士顿16G优盘奇怪现象?量产前怎么恢复数据?

楼主(2021-04-21):
今天收到用户送来恢复数据金士顿16G优盘,用优盘芯片检测,可查到主控和闪存颗粒厂家,但用WINHEX检测不到优盘,试试只能量产了,量产前怎么恢复数据?

网友:
先上量产工具看检测是否正常

网友A:
蛤?不会数据恢复还接数据恢复的单?
留点职业操守吧

网友:
量产完还能恢复数据的都是神。

网友:
一般都是拆闪存读取颗粒信息然后根据主控算法重组数据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蛤?不会数据恢复还接数据恢复的单?
留点职业操守吧

数据恢复,我这里能做,因为这两只优盘都是铁壳的不想开壳,搬板读数据,所以想在论坛中请教下大神,给个指导意见

网友:
量产过的不可恢复。
掉固件的拆片手工分析

网友:
手动阀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据恢复,我这里能做,因为这两只优盘都是铁壳的不想开壳,搬板读数据,所以想在论坛中请教下大神,给个 ...

在数据面前,一个破铁壳算个P啊,果断拆啊。

另外你这个盘硬件没问题,问题在软件上(固件),搬板没用的。

网友:
目测是黑胶体,拆开了也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