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sata ssd供电是否需要3.3v

楼主(2021-04-21):
一台dell商务机,默认配一个sata硬盘,还有一个m2的ssd插槽,没有m2的ssd,正好有一个sata的ssd,想把它用起来做主盘,结果打开机箱,发现只有一个sata电源插头,sata插头上延伸出来一个6芯小插头,不知道干嘛用的,只通了红黑两条线,显然是5v的。
现在找了个sata的电源插,默认是黄黑红黑粉,已知黄=12v,红=5v,粉=3.3v,但是ssd肯定是不用12v的,看ssd拆开的线路板,3.3v内部也没有连接,那么是不是说只要将5v连接上sata电源插头了,ssd就能用了?

网友:
很简单,试一试就知道了嘛

网友:
不需要3.3V,只要5V就行。

我用了几个固态都是这样的。

网友:
固态只要5V就行,机械盘因为有个电机需要12V,固态上面的3.3V是由5V降压产生的

网友:
固态要和2.5寸的机械硬盘兼容的话,只用5v的。3.5寸机械硬盘要加上12v黄线。

网友:
有部分机械盘要有3.3v的,硬盘上面有标注的要求有3.3v

楼主:
试过了,果然只要5v就可以

网友:
试过很多都是只要5V 但是确实有些固态的3.3V接口电路有零件,没有仔细研究过电路用处

网友:
感觉大部分的家用电脑都是5V吧,甚至部分企业硬盘要屏蔽掉3.3V的脚才能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