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锐仁马牌开卡成功

楼主(2021-04-21):
短接2点,狂闪2天(玩笑),就可以开卡成功了。装系统也正常,正面贴纸就不拆开看了,一群人瑟瑟发抖。

网友A:
恭喜续命成功,跑个系统没问题,记得别存重要数据

网友:
颗粒开头是不是BW开头?手动狗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续命成功,跑个系统没问题,记得别存重要数据

没那么严重吧,我开了一片,跑圈啥的都没问题呢

网友B:
开好也是垃圾/跑分惨兮兮/稳定性更是不敢用

网友:
都想多了吧,这些妥妥最后都出给闲鱼小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好也是垃圾/跑分惨兮兮/稳定性更是不敢用

当系统盘还好吧我的用将近一年赚了,

网友:
其实现在能下载的HYTLC是非常老的版本,别看那个20190725,固件版本V1.2.2,能用得半年都是人品爆表
我在2016年出厂的朗科见过固件V2.7(1120+8PEM5R)
2020年的威刚SP580固件是V3.8。。。(1120+威刚标)
所以我经常说 能流出来公开下载的软件 都是没有什么价值的...有价值的软件不可能轻易公开分享

网友:
你好 我也有一块一样的固态  请问怎么短接rom? 用的什么转接卡?

网友C(2021-06-16):
短接你那两个点我怎么ROM不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短接你那两个点我怎么ROM不了啊。

自己看图

网友:
楼主大神这个晶振是用多少的知道吗?我有一个同样的供电电压都有,1.2  1.8   3.3   短接就是不认   这样一般会是主控或者晶振问题吗?

网友:
别说用了,放几个星期就坏

网友(2021-09-08):
求这种板子的短接点和用什么转接卡开.我的短接R84电阻边上的两个金手指就是不进工程模式.原先是认盘的, 开卡后也提示成功了,就是变成不认盘.

网友(2022-04-22):
短接哪里,TP4两点无效,R84附近两个金手指也不能进入工厂模式

网友:
来个开卡软件    大神威武

网友:
也不知道有没有ROM点。。。

网友(2023-02-20):
锐仁这牌子,我卖过几年.

网友:
开卡不是佰维颗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