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无线鼠标不发光

楼主(2021-04-21):
刚买了个无线鼠标,但是它的光电传感器不亮,这是为什么?

网友A:
能正常使用吗?能正常使用那就是用红外光的,肉眼看不见。

网友:
不是每一种无线鼠标都是有光的...........

网友:
红外的,用手机摄像头对着看看

网友:
极光的也不会有肉眼可见光。比如戴尔的M-UAV-DEL8

网友:
传感器是红外或是激光的

网友:
不可见光
能用就行,你又涨知识了

网友:
火星了吧
这叫红外线
用老人机或2011年左右古懂手机能拍到红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正常使用吗?能正常使用那就是用红外光的,肉眼看不见。

能正常使用

网友B:
从M215时代开始,就有红外不可见光的鼠标了,省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M215时代开始,就有红外不可见光的鼠标了,省电。

把原来的红光LED换成不可见光的不知道是否能识别,有没有省电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