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下大神 这个是音频的板子吗

楼主(2021-04-21):
(图片)

网友A:
这板子功能很强大啊,看来不光有功放,还有电源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功能很强大啊,看来不光有功放,还有电源输出。

怎么接线呀  不会接线

网友B:
背面丝印这么清楚,一目了然,还问怎么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背面丝印这么清楚,一目了然,还问怎么接线,

背面的会接   但是正面的两个插座那不会接 3p和8p那两个插座接什么

网友:
拆就拆完整了,上面这层明显是电源板,下面的估计是功放板,3P和8P插座估计是接显示屏和控制面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