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视贝扫地机镍氢电池组

楼主(2021-04-21):
两年前M币兑换了不长叶子的树老师的视贝D730扫地机器人,箱书配件齐全,包邮,收到货看了眼是电池问题后就扔在架子上吃灰。前几天在垃圾桶旁边捡了一个外观差不多的扫地机(在论坛上说捡破烂好像不丢人),检查后发现也是电池问题,电池是4节18650,打开电池组发现有一节电池损坏,于是换上了一节新的18650电力电池,怎奈其余三节也是暮年,充上电只能用三四分钟。今天把视贝打开看看,两个电池组的电压、体积差不多,只是引线一个是三线,一个是两线,所以就一探究竟,是不是有改造的价值。

视贝扫地机电池组外观

是镍氢电池

脱了外套,里面还有小内内

电池一端正负相连的镍片

另一端的三根引线及连接镍片,在纳闷,红黑是正负极,由电池引出毫无疑问,那白线从哪里来,什么职位呢?

赶快脱了小内内探查一番吧

拉开,只有正负相连的镍片

于是用手拉出引线,原来就这么简单,白线是连在负极上的,其中还有一颗“小豆豆”

这就是“小豆豆”,应该是热敏电阻,探测电池温度的,如果用四颗18650动力电池组成电池组,再加上这棵小豆豆应该能用,等有时间验证一下。

测一下镍氢电池的直径为19.3mm

长度为49mm,这就是12节5#镍氢电池

逐个测其电压,均为12.3V,一致性很好,应该是全坏了

瞎充着玩吧,用充电端充电,开机后直接关机,电池不能用了。
感谢各位观赏!

网友A:
看电池成色不错啊。怎么就坏了?

网友B:
镍氢最不好用了,居然偷工减料到这地步了,锂电池都不舍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电池成色不错啊。怎么就坏了?

来的时候就是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镍氢最不好用了,居然偷工减料到这地步了,锂电池都不舍得了

肯定有他们自己的理由

网友:
小电流恒流充电恢复?镍氢的性能不敢恭维啊,不过发现我家小盆友很多玩具还是用镍氢才好对付

网友C:
目测是可以改锂电池的,但是要给锂电池加上保护板,Ni-MH(镍氢电池)和Li-ion(锂离子电池)充电并不一样,直接更换很容易导致锂电池过充损坏

网友D:
偶家也是镍氢的。话说扫地机真没啥用,经常钻到沙发底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测是可以改锂电池的,但是要给锂电池加上保护板,Ni-MH(镍氢电池)和Li-ion(锂离子电池)充电并不一样 ...

锂电池组有保护板

网友:
镍氢的也坏了?gp的用了10年还可以用,就是内阻大了,容量小了

网友:
看上去电池好像没问题,1.2V是正常电压,用其他方式供电再确认一下

网友:
电池看上去挺新啊,1.2v电压也正常

网友:
看到了滨江的万用表,我以前有个9205

网友:
有个手持吸尘器是10串动力镍氢2000mah,用了多年依旧给力,550电机

网友:
不捡破烂的不是数码之家的人!

网友:
话说科沃斯的也是电池三线 机器2线

网友:
电池直径应该是 14mm   14500镍氢电池

网友:
1.2V电压是正常的呀,怎么就坏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偶家也是镍氢的。话说扫地机真没啥用,经常钻到沙发底下去

聂青的就是不如锂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