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敢问路在何方?液晶电视的忧伤蔓延

楼主(2021-04-21):
老液晶电视,之前黑屏闪屏换过电容,用了几年相安无事,现在是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不正常表现为指示灯亮屏幕不亮,一般天气潮湿就不正常,天气干燥一切正常,重新换了电容,电源板也不行?敢问路在何方?

网友A:
赶脚像贴片电容下面红胶惹的祸

网友:
图文无关,差评

网友:
小米电视也不贵,赶紧入手得了。别折腾了。

网友:
这好办啊,换电视

网友:
你确定是屏幕不亮呢还是背光不亮?拿手电照照看,可能只是背光电路问题

网友:
我有一个开机随机花屏几秒、插vga随机花屏几秒的,并没有发现哪个电容鼓包,不知道该咋修

网友:
换主板一般能解决

网友:
你用100年你想把液晶电视厂家饿死不行!该换代了换代吧。

网友:
老化期了,能用就用,不能用就扔了吧.

网友:
现在的电视还想和大屁股电视比,快二十年还能看

网友B:
除胶,特别是那些白胶

网友:
家里的电视基本上是放坏了,不看或少看

网友:
路在脚下,人都有生老病死,何况电器?该换就换,都这样了,还想就给下一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胶,特别是那些白胶

什么白胶愿闻其详大师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赶脚像贴片电容下面红胶惹的祸

红胶怎么了有办法吗

网友:
液晶电视就那么几块板子,耐心逐个测,既然是花屏,那就重点检查逻辑板,屏线,lvds线有没有接触不良(碰碰就知道),排线座是不是氧化了,看看逻辑板上的各个电压是不是正常,很多时候都是电源转换电路的问题,跟着网上的教程慢慢来

网友:
不知道是多老的机器,千万别说从周朝传下来的,如果是,那就的好好保护了,如果是上周的就算了!扔了吧

网友:
前些年产的有娃家庭的60寸以下的平板电视基本上只剩下电视墙装饰功能了。
北方的可能除夕吃饺子时看一眼晚会;
南方的据说饺子都不吃,晚会大抵更不会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