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汽车电压不稳,罕见啊!

楼主(2021-04-21):
老车了,现在发动机转的时候,自己安的led灯一闪一闪的,感觉电压波动很大,各位大神有没有用大电容并联稳压的,那种音响用的滤波

网友:
1、电瓶坏了
2、发电机调节器坏了

网友:
检查发电机。

网友:
根据呢?就凭灯闪,怎么确定不是灯驱动坏了

网友:
别光盯着发电机,还有可能是蓄电池不行了哦。
蓄电池要是坏了一个单元,总电压始终上不来一直下拉发电机电压,电路稍微有一点负载波动电压就忽闪忽闪的。

网友:
13年老车也有类似情况,没在意。关键09年自己装了个300块的雷神镇流器,吹的神乎其神,其实就是几个法拉电容而已,不过13年了电瓶就在5年左右换了一个。现在还挺正常的,加装了个电压表随时监控想折腾上法拉电容大水塘

网友:
你这么说哪里都有可能有问题,简单排除法先检查灯泡—电池--发电机镇流器线路接触不良也有这种现象

网友:
你自己安的LED接触不好了,振动造成一通一断的

网友:
原因都被楼上各大神说完了,那我猜一个搭铁线接触不良吧。

网友:
拿个万用表监测一下点烟器接口的电压就知道了

网友A:
我的摩托车也是同样故障,很轻微,排除电瓶,LED灯的原因,应该是整流器有问题,

网友:
LED的供电,就算稍有电压变化就会出现频闪现象,反而钨丝灯泡因为热惰性不闪。

网友:
我觉得先弄个带模拟条的数字表测测是不是电压跳。。。感觉灯接触或者插头有问题,电线有问题概率大点吧。。。

网友:
不启动车子的时候一般12.6V以下的电压,电流更小一点就不会闪,启动后一般14V左右,电流更大,LED快坏了的时候就会闪。

网友:
电阻限流的LED是会闪 我的也是这样 应该是LED响应速度太快了  发电机发出的电不可能保持非常稳定  带驱动的LED应该不会闪

网友:
有可能是发电机单向轮

网友(2021-05-24):
看是灯的问题还是电压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摩托车也是同样故障,很轻微,排除电瓶,LED灯的原因,应该是整流器有问题, ...

摩托车还是有匹别的

网友:
先因该弄个机械表测发电机柱子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