斐讯T1维修分享并求助!

楼主(2021-04-21):
坛友的盒子,拆了一颗内存焊不上了,发我这里来。

缓存植锡重新焊上后,还是不开机。

短接线刷不过。

换了颗emmc也不启动。

没办法 ,只能TTL了

TTL报错如上图,怀疑还是某颗内存有问题,但正反面一共4颗,不知道定位到哪一颗

求有维修经验的大佬分享经验。

重植4颗缓存后,故障依旧

网友:
4颗全重植一遍

网友:
看着是第一颗的问题吧,保险点就全部重新植一遍,再不行嘛就重植下CPU

网友A:
DataBus 数据总线测试通过
AddrBus 地址总线测试失败

W[0x00008000] 0xaaaaaa R:0x87654
大概表示把 0xaaaaaa 写入地址 0x00008000  然后读出来的是 0x87654

拆掉内存看看这个信息变化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taBus 数据总线测试通过
AddrBus 地址总线测试失败

拆掉内存一直跑,死循环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掉内存一直跑,死循环

那就能确定是内存这块的事了, 虚焊 颗粒有问题 PCB线路有问题, 内存控制器问题
应该先拆掉一片的试一下, 再拆一片试一下
仔细检查电路板什么的, 看看是否掉原件 或者短路 供电电压是否稳定
按照流程走下来, 如果还搞不定就可以交差了

网友:
直接给他4个全部换了再说

网友:
呵呵一笑的路过,知道我是谁吗?

网友(2021-09-20):
T1 串口忘记了,求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