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神秘分享:有谁用过热水器回水器的进来讨论讨论

楼主(2021-04-21):
什么牌子的比较好,现在准备装修,想买个用用,带门铃开关那种感觉好呀

网友:
钱多,只买贵的,不买对的..........................

网友A:
据说问题很多,所以不打算利用那点热量了
1、你冲马桶的时候也可能触发热水器,因为你的马桶和冷水管道是通的
2、热水管道需要ppr材料,如果你的冷水管是ppb,却用来回热水,你自己想想会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说问题很多,所以不打算利用那点热量了
1、你冲马桶的时候也可能触发热水器,因为你的马桶和冷水管道是通 ...

关键是每次要用热水,浪费水不说,还得等好半天

网友B:
装了一套,用了一年拆了,小区跟风装了十几套,全部废弃

网友:
直接一台万和的零冷水热水器完事,天猫精灵控制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了一套,用了一年拆了,小区跟风装了十几套,全部废弃

什么原因呢?

网友:
我没用过你说的这个系统,不知道是不是我这种用法,我自己安装了一个循环水管路系统。热源我使用的是地暖换热器,主要是设备费用,运行不花钱,当然只能供暖季使用;当然循环也连接着热水器,连热水器一个可以给热水器里的水加热,二是没地暖时可以用热水器加热,我一般不用热水器加热,不供暖了就不用了。洗手盆那边安装一个保温的热水储罐,保温出热水快。根据保温罐温度自动控制循环泵,温度低于设定开始循环,高于多少停循环。还有可以设定根据热水器温度设定循环。我这边冬天基本不用开热水器电源,循环换热温度就能达到洗澡温度。洗手和厨房用水更没问题了。保温罐可以换厨房热水宝,不用电热水器。止回阀要多加几个,防止串水。看图

网友C:
五年前买的,现地还在用,冬天非常好,夏天不用,不用改管道。刚才看了一下,价格已经涨了一倍。楼上有人说厕所用冷水问题是不荐在的,因为可以设置冷水开多长时间才自动启动的问题,平时设置2-3秒钟启动,所以冲厕所不可能进水只有2-3秒,而且这个时间是自己可以设置的,还有进水温度也可以设置,所以夏天冷水温度高了后,也不会启动。本人觉得还是蛮实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什么原因呢?

这玩意有时误启动,还需要人去习惯它,我是能够用好,老人和孩子用不会啊,燃气消耗也大,最终的结果就是拆了,还不如放半桶冷水,一天算一桶,两个月才一个立方,3块多水费,循环器花了好几百浪费了

网友:
我家小房子设计了,不过放在那儿没用!原来是打算用太阳能做回水的。不过小区不让装太阳能热水器就放弃了。你需要把家里的热水管道做个回路到加热装置,还要一个保温桶(这个是让你减少能源消耗的)。补水也是通过个保温桶来实现的。

网友:
我只能说这个东西是花钱买享受而已,用他别说节能。这东西不过是节约电水,但又多消耗拉其他的能源而已。
至于好用与否,只能仁着见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五年前买的,现地还在用,冬天非常好,夏天不用,不用改管道。刚才看了一下,价格已经涨了一倍。楼上有人说 ...

什么牌子的,我想买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有时误启动,还需要人去习惯它,我是能够用好,老人和孩子用不会啊,燃气消耗也大,最终的结果就是 ...

它自己在哪儿烧着玩,把热量通过管道浪费在房间的地板或者墙壁,为的就是你一拧开龙头的那两秒内可以出热水,感觉不是怎么划算。智能化有待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它自己在哪儿烧着玩,把热量通过管道浪费在房间的地板或者墙壁,为的就是你一拧开龙头的那两秒内可以出热 ...

管道铺在地板下面,冬天就可以当“地暖”了

楼主(2022-06-14):
引用 网友C:
五年前买的,现地还在用,冬天非常好,夏天不用,不用改管道。刚才看了一下,价格已经涨了一倍。楼上有人说 ...

什么牌子的,质量不错吧用了五年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牌子的,质量不错吧用了五年

看你自挖坟的贴,我也给你点建议吧:我装了回水管,原来用的国产成品循环泵,想着每天设置7点半定时开机循环,8点半关机,其实很费燃气。1年不到坏了之后买了wilo的德国循环泵+小米智能插座,两个卫生间浴室柜边上贴小米的无线开关(圆形那种),计算好每个卫生间到达热水的时间,比如A卫生间是40秒,B卫生间是60秒,然后设置米家智能场景程序“单击A开关 开启泵40秒后关闭泵”,要用热水前,点一下,稍等40秒就到热水了,不要说着40秒难等,期间可以小便、挤牙膏、准备其他的。这样又省燃气又不浪费水,特意提醒,不要买铸铁的泵壳,会生锈。

网友:
还真没听说过这个东西,热水器回水器?

网友:
除了土豪,谁装谁后诲。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了一套,用了一年拆了,小区跟风装了十几套,全部废弃

这就是实际的使用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