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从特斯拉刹车失灵科普下电动汽车的刹车助力

楼主(2021-04-21):
最近很火的特斯拉,车主不停地说刹车失灵。除了上海车展维权的女士,有各种各样的 “ 特斯拉刹车失灵维权 ” 被爆出来。
这些例子呢,有共同的相似处。
河南女 model 3 车主( 这次车展维权的女士 )↓

深圳 model Y 车主 ↓

无锡 model 3 车主 ↓

山东车主 model 3 ↓

特斯拉海南车主,也表示刹车踩不动,最好笑的是他找官方售后复现的时候,官方的人也没刹住 ↓

总的来讲,这些喊刹车失灵维权的车主,基本都是“ 刹车踩不动 ”,某些例子还伴有 “ 不仅不减速还急加速 ” 的情况。

所以,是什么造成刹车踩不动呢?

这里就要说一下特斯拉的刹车系统了,他跟传统的油车刹车系统不一样。

先简略说一下刹车的原理,当你脚踩刹车的时候,你脚踩的力会转换成施加到刹车卡钳上的力,刹车卡钳夹住刹车盘后摩擦,把动能变成了热能,车就停住了。

但,单靠人力去踩刹车,很难向刹车盘施加足够的力,所以刹车系统都是带助力的。

传统油车的刹车系统,是真空助力,有个真空泵,真空泵连着发动机,当你踩刹车的时候,真空泵的一个腔会被发动机抽成负压,负压会协助你向刹车盘施加一个力。

那么电动车没有发动机怎么办呢?

这就要提到博世的 iBooster 刹车系统了,他去掉了真空泵,在真空泵的位置,加了一个电机( 下图红框 ) ↓

当你踩下刹车的时候,电机会根据信号开始运转,带动齿轮,向刹车盘施加力,达到助力的效果 ↓

这套系统不需要硕大的真空泵,同时还支持动能回收( 不是重点,不细说 ),成了电动汽车的宠儿。

现在的新能源车,不少都在用 iBooster,包括特斯拉、蔚来、小鹏、比亚迪、本田等很多品牌的某些车型。

而这,或许跟特斯拉 “ 刹车踩不动 ” 有关。

下面是推测部分,推论引起特斯拉刹车踩不动的 “ 可能的 ” 原因,不一定是 “ 真正 ” 原因,大家注意一下。

在 iBooster 的详细介绍 PDF 里,可以看到这么一句话 ↓

大概的意思是说,搭载 iBooster 的汽车,刹车曲线是可以自由编程的,每个品牌的每个车型,都可以对刹车进行定制性的调教。

因为与传统真空泵不同, iBooster 的助力马达产生的助力大小,是与刹车的人踩刹车的力相对 “ 解耦 ” 的。

通俗的来讲就是,你刹车踩得猛的时候电机施加的助力不一定猛。

电机施加的助力,取决于他从行车电脑获得的参数,软件参数告诉他多施加点,他就多施加力,软件告诉他少施加点,他就少施加一点力。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在很多工况下,比如上车下坡,即便是同样的车速,电机所需要施加的刹车力都是不同的,但为了考虑驾驶体验,你的脚感最好是保持一致的。这就产生了你脚踩的力虽然一样,但助力却施加的不一样的需求。

前面我们提到的各种刹车事件,虽然都没有尘埃落定到底怎么回事儿,但他们的自述都有一个共同点 “ 刹车硬 ” “ 踩不下去 ”。

那么很有可能,是特斯拉的软件调教出现了问题,在某些特殊情况下,iBooster 系统并没有收到正确的指令并且施加足够的助力。

结果就是,车主踩不动刹车,然后车砰的一下撞了。。。

那是什么导致了刹车调教出现这种 Bug 呢?

上面的那些维权案例里,又不止一个跟 “ 地库 ” “ 下雨 ” 有关,那么极有可能是特斯拉在防止车辆打滑的 ABS 系统和 iBooster 系统之间的逻辑没有做好。

特斯拉的 ABS 可能过于灵敏,在并不需要出现的时候出现,接管了刹车,于是 iBooster 并没有给用户的脚踩施加足够的助力。( 在博世的管网中,iBooster 和 ABS 所属的 ESP 系统是两个分开的模块 )

再仔细想想你会发现,特斯拉存在的时间很长了,“ 刹车踩不动 ” 这件事儿相关维权,却是在最近一阵子集中出现的。

很有可能特斯拉之前的刹车调教是较好的,但最近的某次 OTA 更新,刹车调教被更新崩了。

特斯拉是可以通过 OTA 来改变刹车表现的

上面这些呢,都是一些推测。

实际上特斯拉刹不住车到底是因为什么,还没有真正的答案。

但是,我告诉你的关于 iBooster 的原理,以及特斯拉可以通过 OTA 更新来调教刹车,都是真的。

那么,你会安心开一辆刹车系统是 “ 动态调整 ” 的车吗?

网友A:
有一个地方说的不对,普通燃油汽车是没有真空泵的,助力真空是用的发动机的吸气真空,吸气真空连接到真空助力泵,踩下刹车踏板时给以助力,所以只要发动机在工作就会有刹车助力。
从上面的叙述来看,特斯拉的刹车助力是用的电机,而且是受系统控制的电机,这个明显不符合安全优先原则,刹车系统应该是最底层的系统,应该是随时提供足够的刹车助力才行的,不知道特斯拉在设计时是怎么想的,很多四轮老头乐都是刹车助力电机随时工作的,打开钥匙后能很明显的听到刹车助力电机在转。

网友B:
佩服哪些拿命来装的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佩服哪些拿命来装的人

买特斯拉都算装,你这是有多穷,有多酸

网友:
也就是说电动汽车都有这个问题,而且还要比较高端的,因为他们都采用了博世iBooster刹车系统。
只要是支持OTA的汽车,今后也都有可能产生奇怪的软件问题,因为升级过程中不可避免软件BUG

网友:
感觉真的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地方说的不对,普通燃油汽车是没有真空泵的,助力真空是用的发动机的吸气真空,吸气真空连接到真空助 ...

汽油发动机油门是节气门, 会自动产生真空,所以汽油车没有专门的助力真空泵。但是柴油车没有节气门,所以柴油车有单独的刹车助力真空泵,气刹除外,气刹有空气压缩机。

网友D:
楼主说得不对,文档里说“programming is quick and easy at the end of the production line”,刹车助力力度曲线是在生产线上就根据车型大小等需要设好的。
查了下,特斯拉车子和普通车子一样要加刹车油的,ibooster助力是施加在液压系统上,另外有一套ESP hev系统也就俗称的ABS泵设置在液压通路上,通过电磁阀高频次泄压实现防抱死。我猜iBooster 系统不会和ABS系统实时做交互,它作为助力只管加压就是,一秒几十次的动作ibooster反应不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说得不对,文档里说“programming is quick and easy at the end of the production line”,刹车助力 ...

ABS和阻力肯定是分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特斯拉都算装,你这是有多穷,有多酸

是的我穷没你富满意了?

网友:
特斯拉的软件冲突。造成这样的。很多车都用的博世的这套系统没任何问题。

网友E:
按说刹车系统是优先级最高的安全系统,不应该交给电脑来控制。而且特斯拉的傲慢大家都看得见,各种甩锅各种理由唯一就没有回应自己的刹车系统有没有问题,我在想是谁给的勇气?相关部门的不作为还是国人的宽容和息事宁人?奔驰引擎盖维权事件才多久?难道一定要等到舆论发酵到沸腾的层次才能有结果吗?不找到问题的根源并改进,我相信这样的维权事件绝对还有。

网友:
大部分燃油汽车都不存在真空泵,别误导别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别带节奏行不???看到热点都要蹭??郑州特斯拉,国道车速118km/s,追尾牵扯,拒绝第三方检测,找媒体带 ...

您是来帮助特斯拉纠正节奏的?

我也没说就是特斯拉的问题,只是出了那么多刹不住车的反馈,特斯拉有义务全力协助调查吧?

被拘留发的微博在哪里?

网友:
其实电车的升级由厂家任意控制本身就是最大漏洞, 信息回馈厂家也是.

网友:
如果可以通过OTA单独给特定车辆调整刹车助力以达到某种目的,这就太可怕了,细思极巩

网友:
对刹车过程,真空助力是机械介入,一般电动助力(油车)是电子机械系统介入,受电脑控制的电动助力是电脑、电子、机械一起介入。

只能说,越简单的系统出错的机会越少,刹车这种性命尤关的东西,要交给电脑,我这种老人家暂时还接收不了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按说刹车系统是优先级最高的安全系统,不应该交给电脑来控制。而且特斯拉的傲慢大家都看得见,各种甩锅各种 ...

主要有个动能回收和真刹车,这两个电脑也不知道怎么判断用户是真要刹车还是只是溜车回收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主要有个动能回收和真刹车,这两个电脑也不知道怎么判断用户是真要刹车还是只是溜车回收充电。。:lo ...

我觉得还是不踩油门就正常滑行,然后根据刹车踏板的踩踏深度来控制回收及制动比较合理。

单踏板模式,松掉油门就开始回收,和一般人的开车习惯是不吻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