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群晖如何实现WOL?

楼主(2021-04-21):
如果实现了WOL,就可以随用随开机了。平时黑群晖都不用一直开机,使用率太低了,想通过WOL实现远程开机。

网友:
买个 WiFi插座

网友:
主板支持网络唤醒,,,黑群晖里面开启WOL功能,,,,然后就可以通过网络唤醒开机了,,,前提是主板得支持该项功能

网友:
智能插座解决问题

网友A:
我就是记录了网卡真实MAC不用时关机,用时用手机唤醒一下,除了麻烦些感觉挺好的,因为没网络穿透所以外网不能唤醒(黑裙)

网友:
支持外网控制的控制开关
主板支持来电启动

这样基本上能实现你需要的功能

网友:
1、开启主板的网络唤醒;
2、用分区精灵或者ssh进去引导盘修改grub.cfg里的mac为网卡的真实mac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记录了网卡真实MAC不用时关机,用时用手机唤醒一下,除了麻烦些感觉挺好的,因为没网络穿透所以外网 ...

蜗牛211主板都不用记录主板MAC,引导文件里面的MAC就支持WOL

螃蟹的网卡要刷MAC,或者记录网卡MAC。

网友:
首先主板要支持,其次改黑裙引导里的mac为网卡真实mac,如果洗白就需要修改网卡mac和引导一致

网友:
我bios改了唤醒选项,群晖grub 的mac和sn都是假的,可唤醒

网友:
NAS低功耗低发热,就是为了24小时运行,如果这个需求都没有的话就有点浪费了,还不如准备个移动硬盘算了

网友B(2021-08-28):
ESXI下面安装的黑群晖能实现内网WOL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ESXI下面安装的黑群晖能实现内网WOL吗

直接买个WIFI控制器,控制ESXI,然后黑群设置自动启动不就好了,我都是这样搞的,想开就开,想关就关

网友:
211的蜗牛主板直接就支持,而且不用刷Mac,我用路由转发了wol端口,手机一键唤醒

网友:
小米智能插座  bios里面设置好来电开机。这是最简单的办法。   再就是光猫桥接路由器拨号,找个可以做arp绑定的路由器把黑裙的真实MAC地址和IP绑定也行。  我原来是用R7000  刷的梅林  弄了ARP绑定。用的不错后来升1000M宽带,换了华为的HN8145V光猫自己就很强。破解以后功能也很强就是不能绑定arp。研究了好久最后买了个小米智能插座搞定!

网友C(2021-09-28):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记录了网卡真实MAC不用时关机,用时用手机唤醒一下,除了麻烦些感觉挺好的,因为没网络穿透所以外网 ...

华硕路由器支持远程唤醒本地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硕路由器支持远程唤醒本地电脑

基本上所有路由器都支持吧

网友D:
我的路由器k2p官改版,外网映射端口7可以远程开机,但是只要路由器也重启了就不行,只能手动开一次机,后面又可以远程开机,不知什么原因,另外,我换了其他路由器怎么设置端口映射都不能远程开机,很奇幻

网友:
网上买个电脑开机卡,插在pcle接口上,远程控制就能开机,啥都不用设置,我用的易微联的开机卡

网友(2024-03-15):
引用 网友D:
我的路由器k2p官改版,外网映射端口7可以远程开机,但是只要路由器也重启了就不行,只能手动开一次机,后面 ...

保持关机状态下的供电。在正常开机状态下,关闭计算机,网卡仍保持着连接,网络唤醒才会正常工作,如果
这时候断开电源再恢复供电,则网卡不会重新建立连接,也就不能远程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