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娱路由比E8820s好在哪?差不多贵一倍了

楼主(2021-04-21):
小娱路由比E8820s好在哪?差不多贵一倍了
同样都是7621的CPU
小娱只有有线,没有无线,功能有缺失。E8820S有线无线都有,2.4g 5g双信号。

网友:
32M+512M的组合   有USB3.0的口  内置一个sata的接口  只是少了wifi     最主要是可以刷程爱快系统   那时候才60包邮的货  现在翻翻了

网友:
年轻人 不是你这样去比的
E8820S 便宜的原因是要命NAND Flash,只能用TTL,就算刷了Breed,还有奇葩的无线ART驱动直接劝退一大波人,没点技术玩不了
小娱值钱的是因为有SATA USB3.0 512MB缓存,可以当NAS或者私有云,当个小服务器都行

网友:
小娱路由比E8820s好在硬件方面:
1.没有无线,因此没有与无线相关的期待与不满,固没有USB3.0干扰wifi 2.4G频段的烦恼,功耗也比E8820s少1-2w。
2.小娱路由内存方面512M比E8820s大,虽然大多数人用不满512M,但大多数人喜欢选择大内存的。储存方面小娱用的是SPI FLASH只有比起E8820s的nand flash 更容易拆装,且SPI FLASH编程器便宜。
3.小娱带有sata控制器,虽然很多数人可能用不上。

软件方面:
1.bootloader:大多数人都是小白,小娱有现成的breed而E8820s。。。(多数人都担心刷成砖的,砖后SPI FLASH拆装难度较少)
2.固件:大多数人都是拿来主义,小娱已进入openwrt官方支持,因此固件比较多,伸手党可直接使用。E8820s需自行添加openwrt支持,难倒不少人。
3.大多数人都是羊群效应,在商家囤货炒作和论坛小娱固件满天飞、天天发新的情况下大多数人会选择小娱,虽然小娱溢价很多
以上

另:小娱路由比E8820s好在哪?的情况就像同样都是7621的CPU的 E8820s 比 诺基亚贝尔A-040W-Q (256M)有线无线都有,2.4g 5g双信号。E8820s 的价格也是炒起来了,诺基亚贝尔A-040W-Q现在少人关注但价格也涨了点。诺基亚贝尔A-040W-Q没怎么涨的另1个原因是早期没人做openwrt适配,因此刷后MT7615dn无线没有驱动,从而js中流传刷openwrt会没有无线的说法,当然MT7615dn无线其实早已能驱动。诺基亚贝尔A-040W-Q  ¥35时入,openwrt固件不敢发怕又被炒作涨价。涨价后就不值了。

网友A:
我就是第一个给小娱提交openwrt的,告诉你小娱现在不要买了。我现在有5个e8820v2,33¥一个拿的,改了128内存很好用。s的价格虚高不好玩。另外我不会再提交e8820v2上去了,反正自己加个源码很方便,涨价对玩家没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第一个给小娱提交openwrt的,告诉你小娱现在不要买了。我现在有5个e8820v2,33¥一个拿的,改了128内 ...

高手啊,非常感谢

网友:
看帖了折腾个热闹。我就是看帖了心动折腾个8820s,还因为32m闪存的问题除了openwrt系统一直不正常。后来换了2个16兆的双系统,用了几天现在装盒吃灰了。这个路由用料太差了,我玩十几个路由器就从来没见过这么薄的pcb板子,我第一次刷的固件不对我还以为是我把板子弄虚汗了,因为我看见薄就把板子弯了几下试下这么薄板子的强度……,USB2.0只能跑40兆,中继不管什么固件都差,包括原中兴固件,我手机直连邻居WiFi测速120中继居然只有80,不建议折腾,35元买几个当AP还是可以的,不值得任何折腾。我现在就后悔,去年当初该买个歌华链,后来想到没用放弃了。现在贵了也不值得。

网友:
我花了46块买了个8820S,发现这货,用来做中继真不错,,我用K2中继还经常断流,,这货居然稳定的一笔。。。

网友:
46元/台的e8820s买了2台,一个拆天线放信息箱做主路由,一个做ap。
其中一台ttl刷breed砖了,就改成spi。然后发现一些固件在spi里面启动不了

网友B:
我是最早玩中兴E8820S和贝尔的人之一。坛子里最早的8820S的eeprom和padavan固件都来自我。贝尔的padavan也已经弄好了,忘了有没有发出来了。
这两个型号的无线早就正常了。而且Nandflash刷固件没难度的,速度还快。贝尔更是免拆就能刷。
我当时买8820S是50块,贝尔30块。现在不知道什么价格了。
这两货都比较老了,信号也一般,所以价格太高就不建议入手了。我觉得就值个5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最早玩中兴E8820S和贝尔的人之一。坛子里最早的8820S的eeprom和padavan固件都来自我。贝尔的padavan也 ...

请问就目前7621路由器,哪款性能不错?可以推荐几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第一个给小娱提交openwrt的,告诉你小娱现在不要买了。我现在有5个e8820v2,33¥一个拿的,改了128内 ...

8820s我是35一个包邮买的,8820v2是65两个,都是用作桥接信号用,原厂就很稳定了,在厕所打王者都没卡过。

网友:
8820s  8820v2  有什么区别?哪个信号好,做中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就目前7621路由器,哪款性能不错?可以推荐几款吗?

CPU一样,性能肯定一样的。区别就在内存和无线上。
个人建议内存256起步。无线除了K2p好像都不怎么样。貌似红米2100的5G很牛

网友C(2021-08-29):
我58元买了一个也刷了老毛子,但是5G挂了很不爽,还不如原系统稳定,刷回去又不会

网友:
磊科NO1 用着怎么样

网友:
看来不会折腾就原版用着也不错  变砖了难回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58元买了一个也刷了老毛子,但是5G挂了很不爽,还不如原系统稳定,刷回去又不会 ...

要刷其他的无线配置进去才能用。我在恩山找了个。刷进去,2.4与 5G都能用,速率正常,144 866。信号差不多。

网友(2022-02-04):
小娱刷磊科,咸鱼淘几个磊科AP,即使单个AP都比K2P/K3信号强很多,更稳定,无线QVLAN可玩性也多。

网友:
E8820s 不一样的刷机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