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小凯指纹锁改供电,解决电池不耐用问题

楼主(2021-04-21):
现代的孩子都很会享受,这不,看到小凯指纹锁搞活动(800元)就买了一套。这指纹锁质量倒是不错,就是电池不耐用,南浮电池也就用个把月吧,后来买了些倍量镍氢充电电池,虽然能省点钱,却不省心,容量太小了,10天多点就得换。
这次改一下,用香水电源,边充边放,只要220V不断电,就不用考虑电池的问题了。

虽然费事,但原理很简单,先上个原理图,一看便知,下边不作过多说明了。

原理图,懂的不用说,不懂的说了也白说(图片放大看就清晰了)

橡胶块做门轴开关座,涂免钉胶

门开关座,一是位置需要,一是减震缓冲

门框这里钻孔攻丝

怕正负极通过门框短路,用尼龙螺钉固定

实际发现,用尼龙螺钉还是没能解决通过门框短路的问题,再加两层贴纸,5V电压,贴纸足够了

门轴开关就是这个样子,常玩DIY的一看就知道这是什么

把线扯上

黑线是门轴开关过来的5V充电线,白线是香水电源输出的5V,给小凯指纹锁供电

整体就是这个样子,门框外围就是手机充电器过来的5V,白色线。

现在还有一个未解决的问题,就是香水电源最小输出电流的问题,在我家(濮阳市)试验的时候,4MA可以持续输出,但是到了郑州用在这门上时,却不能持续输出了,实测最小电流在4MA以下,这样在开门的时候,18650输出是断续的。没办法,只好先用原来的电池做备用,就是开门的时候,备用电池供电几秒钟,(小凯指纹门内部有两组相互独立的电池组供电,改造这个用一组,另一组暂时还用上,等下次再去解决香水电源持续输出的问题)

全帖完,谢谢关注!

网友:
走线全藏在门里面就美观了

网友:
指纹锁这么费电吗? 一个月换3次电池?

网友:
说明这锁不是什么大厂的,不然不可能功耗这么高还上市...

网友:
门上打眼,吧线藏起来更美观

网友:
不错,但是为什么不能给你打赏?

网友A:
太难看了。还不如直接在后面怼一个充电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难看了。还不如直接在后面怼一个充电宝。

这年头,敢直接说出看法的人不多了。

网友:
找厂家换个锁吧,一般半自动指纹锁耗电不大。

我买的第一个指纹锁用了半年,突然电池不耐用了。发展到后来也指纹密码都用不了,只能用物理钥匙。

网友:
经常看到讨论指纹锁电池问题,这东西根本不成熟嘛,如果有个插座就简单了,不过老房子一般没人在门口装修个插座的,停电了也不好办。

网友:
直接供电不就完了吗?
搞什么门轴,一条线拖过去不就完事了吧。
无非你的改成一个充电宝在门后,接条线到锁就完了。

网友B:
这指纹锁怎么这样费电?!是不是里面有问题哦,比如板上电容漏电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指纹锁怎么这样费电?!是不是里面有问题哦,比如板上电容漏电大

要说吧,也不算大,开锁的时候电机带动执行机构,电流50多MA,待机电流在4MA以下,接近4MA。关键问题在于这锁设置的低压保护值有点高,估计是为了保证电机能有足够的电力开锁。其实换下来的电池用在无线鼠标上还能用好长时间。实测1.2-1.25V就得换了,不然低压保护不让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难看了。还不如直接在后面怼一个充电宝。

充电宝挂上就比这个好看了吗?香水电源就是一个充电宝,还有比香水电源小的充电宝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充电宝挂上就比这个好看了吗?香水电源就是一个充电宝,还有比香水电源小的充电宝吗? ...

不是说充电宝难看,是弄的线路卡子多余你看上面有人也说了。
直接怼个大的20000毫安的充电宝直接电线连接锁不就得了,随便你怎么用电起码1年能顶住吧。

网友:
另外充电宝的位置你可以考虑安装在门框上方更美观。

网友C:
为啥不用无线充电?很麻烦吗?

网友:
用螺栓或者AB胶直接挂个锂电池电池盒在门背面。能装4节电池那种,差不多可以做到1年充一次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充电宝难看,是弄的线路卡子多余你看上面有人也说了。
直接怼个大的20000毫安的充电宝直接电线连接 ...

计算一下就知道了,待机4MA,24小时不间断,开锁时50多MA,20000MA能用多长时间,你自己算一下
为了保证能顺利开锁,设定低压保护值在1.2-1.25V,低于此电压就不让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不用无线充电?很麻烦吗?

无线充待机功耗多大呀,还不知道,24小时不间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