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请大佬看下优盘参数判断质量

楼主(2021-04-21):
 设备描述: [G:]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VendorCo ProductCode)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2.0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100mA

USB设备ID: VID = FFFF PID = 5678
设备序列号: 0118951171309593616

设备供应商: USB
 设备名称: Disk 2.0
设备修订版: 0200

产品制造商: VendorCo
 产品型号: ProductCode
产品修订版: 2.00

 主控厂商: FirstChip(一芯)
 主控型号: FC1178BC
闪存识别码: 453E98B3 - SanDisk(闪迪) - 1CE/单通道 [TLC] -> 总容量 = 64GB

 在线资料: http://dl.mydigit.net/search/?type=all&q=FC1178BC

可能的闪存型号
------------------
Unknown(未知)

闪存识别码映射表
------------------
[通道 0]        [通道 1]
453E98B3766B        --------
454545454545        --------
454545454545        --------
454545454545        --------
454545454545        --------
454545454545        --------
454545454545        --------
454545454545        --------
年前在云缴费中了新年套餐送的优盘,是32G的。现在打算准备用办公存储重要的资料,请问这个优盘质量咋样,能担起重任吗?

网友:
别把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再好的U盘也有坏的时候。

网友:
USB设备ID: VID = FFFF PID = 5678

看到这里,我就觉得不是正经厂家了。

网友A:
不好的主控,不好的颗粒,一般这是山寨盘,别存重要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的主控,不好的颗粒,一般这是山寨盘,别存重要数据。

谢谢,大佬

网友:
一芯主控,闪迪NAND,黑胶盘的可能性比较大
如果不是的话,看是否黑片
直接看这个判断不了的

网友:
肯定是黑胶盘,有可能是扩容盘

网友B:
看着是降容盘,悠着点吧
我就没见过外面卖的有啥好的闪存用这个主控的

网友:
我觉得不太行,1TLC寿命一般,2可能是降容盘那意味着芯片太烂,3一芯的主控比较少见不知靠不靠谱,坛里大神随便做个都比这个强

网友:
垃圾盘,不要搞重要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是降容盘,悠着点吧
我就没见过外面卖的有啥好的闪存用这个主控的

谢谢大佬的提醒。

网友:
64G的芯片,被降级成32G的使用,闪存质量绝对不过关

网友:
存不成,一芯的黑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