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高手指点如何增加太阳能灯控制板的功率

楼主(2021-04-21):
之前买了几个一体的太阳能灯,就是太阳能板+5米线+太阳能灯,现在板用上了,大哥们看看这个灯的输出功率是否可以调大,我已经找到了灯的正负极接到了自己的灯上,但是达不到灯板的正常亮度。

楼主:
如果要改输出功率,是否要改R6和R7的阻值,求解答。

网友A:
这板严格来说不是太阳能控制板,就是个普通的单片机控制开关,太阳能控制板是DC-DC,有最大功率追踪,如果要用它来控制别的灯板,就从它的输出端引出控制信号控制外部的mos或者继电器就行了

网友B:
划断灯珠的输入端,接你的灯,不过灯得一样的电流电压
或者,太阳能板子接线延长,还是用这个灯

网友C:
这板子的设计不热死灯珠才怪了。

网友D:
这不是绕了一个圈子吗? 去买那种不带灯板的控制板,还有遥控设置和超声波人体感应,还不如,买现成的,比改这个方便

网友E:
初步看这个没有升压电路,应该是所有灯并联的,只要找到LED的正负极就可以控制其它灯了,或者你看一下电路,Q1有点像是控制LED的电源。你可以飞个线出来,加个三极管控制其它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不是绕了一个圈子吗? 去买那种不带灯板的控制板,还有遥控设置和超声波人体感应,还不如,买现成的,比 ...

买了一个,这不昨晚突然坏了,贵倒是不贵,但是这手边有好几个这种一体灯板,扔那儿也就扔了,这不才请教万能的网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板严格来说不是太阳能控制板,就是个普通的单片机控制开关,太阳能控制板是DC-DC,有最大功率追踪,如果 ...

啥也瞅不见,不知道该划哪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划断灯珠的输入端,接你的灯,不过灯得一样的电流电压
或者,太阳能板子接线延长,还是用这个灯
...

不太懂这个板子有没有限流电阻,我灯是3.7V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板子的设计不热死灯珠才怪了。

10块钱买的,主要是板子和5米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初步看这个没有升压电路,应该是所有灯并联的,只要找到LED的正负极就可以控制其它灯了,或者你看一下电路 ...

我正在问这个店铺的客服要这个板的参数,他说这个是老板了,淘汰了,估计够呛,明天估计也要不来,不然好办了就

网友F:
这应该是全部并联的,用个3V电池带带看是不是一起亮。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应该是全部并联的,用个3V电池带带看是不是一起亮。

对,是并联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买了一个,这不昨晚突然坏了,贵倒是不贵,但是这手边有好几个这种一体灯板,扔那儿也就扔了,这不才请教 ...

告诉你一个最简单的,你去拿加热器,把灯珠全拆下来,直接在LED焊盘上接正负极,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G:
看灯板上的44个LED是几并几串,就可以知道,灯串是多少V的电压和多少A的电流。然后再用这参数宝上找灯串。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灯板上的44个LED是几并几串,就可以知道,灯串是多少V的电压和多少A的电流。然后再用这参数宝上找灯串。 ...

大哥,全是并联的,试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告诉你一个最简单的,你去拿加热器,把灯珠全拆下来,直接在LED焊盘上接正负极,这样就可以了 ...

没加热台,顶多把小led全拆了,无所谓。下午试试,谢谢老哥

网友H:
这个灯是并联的,用3V电源试着查找正负两条线把灯珠全部点亮,找到后然割断这两条正负电源线,引线出来接你自己的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灯是并联的,用3V电源试着查找正负两条线把灯珠全部点亮,找到后然割断这两条正负电源线,引线出来接你 ...

但是他输出功率不大能调吗,您帮忙看看是否有限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