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金盛+88NV1120+longsys=什么?

楼主(2021-04-21):
渣渣

88NV1120

id:AD5A18A36125
H27QDG8M2M, H27QFG8PEM, H27QEG8NDM

双贴选:H27QFG8PEM  512g

料号:H27QFG8PEM,厂商:SK海力士,类型:NAND,容量:512Gb
位宽:x8,单元:TLC,制程:未知,代:1
同步:是,异步:是,片选:4,通道:4,Die:4,R/B:4
电压:Vcc: 2.7V~3.6V, VccQ: 1.7V~1.95V/2.7V~3.6V
封装:未知
控制器:SM2256, SM2258XT, SM2258, CBM2098P, CBM2098E, CBM2099, CBM2099E, CBM2199, CBM2199E, IS917
注释:
更多信息:坏块: 未知, 操作温度: 未知
闪存ID:AD5A18A36165, AD5A18A36125, AD3A18A36125

网友:
不是这主控不行,1120搭配正片能用挺久的,就是被烂片给坑了

网友:
海力士16nm也就56k和1120最合适了

网友A:
鸡巴龙出品/必属辣鸡/88NV1120和PS3111 2258XT这些都是ARM公版核心开发出来的/但是比2258XT PS3111也差太远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鸡巴龙出品/必属辣鸡/88NV1120和PS3111 2258XT这些都是ARM公版核心开发出来的/但是比2258XT PS3111也差太远 ...

话不是你这样说的
SSD主控的CPU运算要满足小面积 高效率并行运算 实时加解密 多功能模块拓展 具有SATA总线 和DDR控制器和硬LDPC模块等等功能要求 所以目前全球的高性能SSD控制器基本都是用ARM Cortex(TM)的M或R系列架构内核作为主CPU、而中低端就不一定 也有些主控用的是自己设计的MCU硬件专用处理+MIPS通用内核
而Cortex-M ,Cortex-R又根据DMIPS性能和模块分为M3 M4 M5 M7...R4 R5 R7等等内核
R5系列里面根据指令集和特性 还分为R5T R55D R5P等等等不同的内核

一个控制器里面 ARM内核只是其中一部分,只负责总线和各协处理单元调度和软运算比如软LDPC运算等
不是你一口一个 都是ARM公版核心开发 就能说完的,上来个主控就水ARM公版核心。。。连逻辑层次都搞不清楚..

本来挺强的双核R5,给你说得一文不值....

群联PS5012这个也是双核R5不弱吧,点序/3111用的单核R7不是ARM11,3110用的4核R3,
慧荣2262EN好像是3个R7,去年的2264 2267企业级传闻用的四核R8,但是听说实际生产因为功耗问题换成4核R7,

CTS2021消息也出来了一些,群联5021-E21T NVMe1.4协议,4通道,PCI-E 4.0 x 4,看起来牛逼但是用的单核R5+专用硬件处理,
因为SSD的主要读取写入纠错等工作不依赖ARM内核运算,都是有各自的专用处理单元(2015年的R5怎么可能跑得起PCI-E4.0?)

就像手机CPU看视频,正常情况下不用CPU解码 而是用VPU解码,当然VPU不支持的视频格式能用CPU软解,只是功耗和发热会很大 而且画面不流畅(早期的SOC比如OMAP4440,MSM8960,K3V2等等经历过的人都知道)

打个比方 2258XT和群联3111,持续读写工作 前者烫后者温,里面都有ARM核心,
但是主要工作的还是各家自己设计的专用处理单元,就看谁的设计理念更完善更先进:功耗低 执行性能强 执行效率高等等
这个专用处理单元是独立的,不同于ARM内核架构,也不是由ARM基础开发而来、

所以不能一概而说  都是ARM公版核心开发出来的

目前知道的群联5018-E18主控 用的是群联自主研发的多核心架构,意思就是这个主控是完全不需要软运算,全部实现硬件处理专用单元,硬LDPC编解码,硬件坏块管理和映射等等,那么这个主控的功耗会比较低且性能会很强,这个就真的不能说ARM公版核心开发了,因为里面真的没有ARM核心
就当科普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话不是你这样说的
SSD主控的CPU运算要满足小面积 高效率并行运算 实时加解密 多功能模块拓展 具有SATA总 ...

只是想说低端的东西/基本都是抄作业/只是88NV120这个抄的实在是潦草/跟同期R5双核心基本一样的2258XT PS3111相比简直不忍直视/更别说在固件优化上面/88NV1120固件稳定性非常烂/还有88NV1160这个NVME也是残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是想说低端的东西/基本都是抄作业/只是88NV120这个抄的实在是潦草/跟同期2258XT PS3111相比简直不忍直视 ...

这种SSD主控类型的微控制器技术壁垒 专利壁垒 高的很
迈威老牌设计厂商了 它用得着去抄?它还能抄谁的
你说它低端,NV1120和SS1074都是双R5(3111是单R7),3代硬LDPC(58XT是软LDPC),这玩意功耗低得很,读写的时候发热跟3111差不多手摸都是温的,片内缓存比较小且没有外置DRAM 性能不好看罢了,目的就是压单价抢市场,而且算法跟3111相似,直接上B27A B27B缓外直写基本直线 不是大波浪,反观58XT连B27都不支持,上面也说了 配正片 是没问题的,但是就坑在百维和过江龙都用的烂片,结果臭名昭著
您发表的相当多观点 一句话就暴露出是消费者而不是行内人,净瞎说那种,误导多少人了,

挺好的一个主控 在一些地方比58XT 58H要更先进,一些技术指标比58XT还要高,集成缓存比58XT大,1120+B27A缓外100+基本直线这一点就算法优越性 秒飞59XT 59H,B27缓外直线要2262EN才可以实现,内核架构比慧荣超前多少年了都?
何来抄得潦草?
性能差我不否认,毕竟芯片面积就那么点大,2CH8CE在那摆着,用4CH16CE的58XT去比 公平吗

也别认为我是吹捧1120,我只是为1120打抱不平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是想说低端的东西/基本都是抄作业/只是88NV120这个抄的实在是潦草/跟同期R5双核心基本一样的2258XT PS31 ...

典型的消费者思想水平,一个主控好坏不是只看跑分,4K性能是跟闪存有关的,HY16的4K,用4通道的2256K去跑也是也没高到哪去

双通道主控 怎么跑的上去?公平点,用4通道的88SS1074去比、

58XT 4通道, 1120双通道,4K随机基本翻倍,
所以1120 58XT就SLC速度来说半斤八两
58XT做双通道,那4K也跟1120差不多,性能瓶颈在闪存上,不是主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典型的消费者思想水平,一个主控好坏不是只看跑分,
双通道主控 怎么跑的上去?公平点,用4通道的88SS107 ...

我只是同时提示说一下88NV1160这个NVME主控跟1120一个样/也是个垃圾货
我这个2254G是开的2258XT/如果用2258G固件开不太稳定我只是一个垃圾佬/只是为消费者打抱不平/厂家用这种垃圾坑人/
同样的海力士16NM TLC 在PS3111+51.2固件和2258XT+Q0407固件上表现得非常好啊
速度比88NV1120快/固件也比它稳定/反观88NV1120鸡巴龙给配的固件是什么玩意

网友:
看着老牛逼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只是同时提示说一下88NV1160这个NVME主控跟1120一个样/也是个垃圾货
我这个2254G是开的2258XT/如果用225 ...

跑的SLC仅供参考,58XT有通道优势,群联3111有缓存优势,
你这跟燃油车比油耗,电车比续航有什么区别??

而且江波龙用的烂片 鬼知道什么体质?
再说了烂片上哪个主控能好使?神仙就救不了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跑的SLC仅供参考,58XT有通道优势,群联3111有缓存优势,
你这跟燃油车比油耗,电车比续航有什么区别??
...

消费者才不管什么技术不技术/跑分速度够快/固件够稳定/价钱合理就是好货/技术什么的反正也不懂/我就是那种极个别不好忽悠的消费者
电气化还不是90%都是建立在烧开水之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跑的SLC仅供参考,58XT有通道优势,群联3111有缓存优势,
你这跟燃油车比油耗,电车比续航有什么区别??
...

这话我就不同意了/烂片咋了/同样的烂片在88NV1120混不下去了/就说这个鸡巴龙搭配的海力士QFG在88NV1120上掉了固件/都是拆了上PS3111和2258XT/还不是照样跑起来很嗨

网友:
两位大佬扛上了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话我就不同意了/烂片咋了/同样的烂片在88NV1120混不下去了/就说这个鸡巴龙搭配的海力士QFG在88NV1120上 ...

掉固件是闪存问题闪存漏电丢数据
慧荣比较直观我就用慧荣解释吧

早期的58XT也跟现在的1120一样爱掉固件、
骂的多了,慧荣吸取了教训,做的非常保守,把固件做多冗余策略
58XT的固件策略 1+3冗余 ,有4份固件存放于每个可用的CH-CE0位置
这就是为了烂片而生的(策略)
慧荣的工程师脑子挺灵活:掉固件是吧,我4份固件,每个CH都来一份,所以再烂的颗粒,在2258xt上都没见到有大面积翻车现象,稳的一批(用早期版本会,后期R S以后版本不会)
顺便解释了一些盘出现的炸了CE,还能认盘,认容量。但是会锁盘,初始化不了、

固件策略而已,迈威的工程师就没想到这个点子上,他们搞外挂SPI...但是依然拯救不了烂片 坏块爆炸直接挂逼、

烂片始终是烂片,跑得欢那只是跑在了SLC里而已

这个是1120的片子上58XT,C3分分钟飙几十万,读取掉速大波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掉固件是闪存问题闪存漏电丢数据
慧荣比较直观我就用慧荣解释吧

这就是江波龙88NV1120+镁光BOK外挂SPI EPROM的原因?翻车还不是一如既往再说马维尔9174的镁光M4还可以30分钟大法/9187-9188也有炸了CE,还能认盘,认容量。但是会锁盘,初始化不了这种固件策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江波龙88NV1120+镁光BOK外挂SPI EPROM的原因?翻车还不是一如既往再说马维尔9174的镁光M4还可 ...

所以一句话看出你是外行,
88SS918x固件在外置SPI里,所以只要主控不烧,都能认盘、
镁光M4那是固件BUG  会卡指令,30分钟大法原理是让主控指令超时丢弃  解除忙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