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想整个3.1的2.5寸硬盘盒求推荐。

楼主(2021-04-21):
主板支持到 USB3.1 Gen2
硬盘三星860evo

网友A:
拆机的斐讯H1盒子其实挺好用的,当时从论坛的一哥们那里拿了好几个。

网友:
2.5的还想要GEN2? 随便找个盘盒就够了

网友B:
你这固态盘要买性能好的硬盘盒吧,绿联、优越者等大品牌不行吗?

网友C:
斐迅那个硬盘盒不错,速度挺快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这固态盘要买性能好的硬盘盒吧,绿联、优越者等大品牌不行吗?

懂什么叫大品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懂什么叫大品牌吗

只知道绿联、优越者都是坑,所以才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知道绿联、优越者都是坑,所以才问的。

大厂C口盒子只有匪讯 别的牌子也没流出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拆机的斐讯H1盒子其实挺好用的,当时从论坛的一哥们那里拿了好几个。

嗯,现在海鲜涨到27了。以前18的时候就买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嗯,现在海鲜涨到27了。以前18的时候就买了一个。

什么二手货都27?真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斐迅那个硬盘盒不错,速度挺快的

可惜不支trim。

网友F:
你这个买个盒子还要USB3.1 Gen2,还不如买个type-c插头的盒子,至少不怕线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买个盒子还要USB3.1 Gen2,还不如买个type-c插头的盒子,至少不怕线丢了 ...

C口肯定少不了。
不能亏待了三星SSD。

网友:
搭车同问  不知道那个盒子供电最强最稳     都说这个弱了   容易掉盘   希望有大佬指点迷津

目前是准备上绿联CM300 (主控ASM235CM  Type-C3.1 Gen2)

网友:
当时盘了几个斐讯H1的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