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最近东西老爱坏,这是啥节奏,电脑usb口无故坏了。

楼主(2021-04-21):
昨晚在用电脑看东西的时候,
键盘鼠标突然就不能动了,

现在有个奇葩现象,插前置usb口鼠标键盘能正常使用。
后置usb口在bios界面下能使用,回到windows就无效,
中间的两个usb口依然无电。

十多年的老电脑,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偶尔上上论坛,看看视频,下载小电影还是ok的。

网友:
检查U口保险看看

网友:
10块包邮解君愁...

网友:
小电影求分享

网友:
低过720p的有啥看头。那每个起码 近1G大

网友:
好像供电问题,不是南桥就是电容不行了。

网友:
50元包邮解决楼主烦恼

网友:
之前我做事那 就有台电脑和你说的一样 在bios下面 键鼠都正常 进系统就没反应了 都是USB的  PS2就正常  不知道什么鬼    另外以前遇到过技嘉板子有个USB口子(主板自带)键鼠都不能用  插上就电脑不能开机卡住

网友:
你把小电影的地址告诉我,我就告诉你怎么解决

网友:
我有的电脑主板是2012年产的,硬盘是500G的,昨天刚淘了个1T的硬盘,那天闲了,再折腾

网友:
主板驱动重新安装试试

网友:
微星通病~!主板上近usb口的地方小八脚芯片坏了

网友:
奇怪按照USB的设计标准,是可以防短路的啊。

网友:
供电不足的现象

网友:
换主板,小几十搞定,还带U3S3:lol:
不想折腾,就前置扩展来用。或者换回串口键鼠。

网友:
应该是电源供电不足吧,我的技嘉老板子880,最近也这个毛病,

网友:
南方春天东西老爱坏

网友:
真不建议继续用了,太费电了。花1百多块钱换个1155的或者1150的平台吧

网友:
你这好歹有块独显,我那台老机器只有微星785G主板的集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