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扩容个tigo S400

楼主(2021-04-21):
昨晚影驰X2,杂牌搬板失败,top的竟然失败,酒要戒了。
现在tigo S400  有16个焊盘。正好手上有个台电的SD128GBBS800
都是英特尔89, 88, 24, 4B, A9, 00
料号:PF29F32B08NCME2,厂商:英特尔,类型:NAND,容量:256Gb
位宽:x8,单元:MLC,制程:25 nm,代:2
同步:是,异步:是,片选:4,通道:1,Die:4,R/B:4
电压:Vcc: 3.3V, VccQ: 1.8V/1.2V
封装:BGA
控制器:SM2244LT, SM2246EN, SM2246XT, JMF608, JMF670H, SF2241, SF2281, CBM2093P, CBM2095, CBM2096P, CBM2096, CBM2098P, CBM2098E, CBM2096PT, CBM2098S, CBM2099, CBM2099E, CBM2099S, CBM2199, CBM2199S, CBM2199E, CBM2199ES, IS902E, IS902, IS903, IS916EN, IS916, IS917
注释:
更多信息:晶圆: 否, 无铅: 是
闪存ID:8988244BA900

已经已经贴好了

台电背面没东西

都出来了

一次过

楼主:
bga,比top简单????

网友A:
引用 楼主:
bga,比top简单????

bga对工具要求高,但对手工及技巧要求低。TSOP则相反

网友B:
都在杂牌对杂牌意义不大练手罢了,不过我不会搞,绑顶,你玩的意义就是练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bga对工具要求高,但对手工及技巧要求低。TSOP则相反

我昨晚反思了一下,还是眼神问题。酒害眼。
bga,清理干净,上油,慢慢吹,推一推就行。
top脚太特么容易歪了,加之我把针头搞不见了,用刀头,沾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在杂牌对杂牌意义不大练手罢了,不过我不会搞,绑顶,你玩的意义就是练手。 ...

我就是玩,跟赚钱。
客户坏了,换新,旧的我拿走。
修好继续给不愿意花钱的客户装上,坏了,再换。都是办公,代练,没什么数据。重要是及时能用,修一个,手上备一个。
我这堆成山,一般都是断电引起的固件丢失,我自己用没怎么坏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玩,跟赚钱。
客户坏了,换新,旧的我拿走。
修好继续给不愿意花钱的客户装上,坏了,再换。都是办 ...

这么霸气堆成山,福利几个我玩玩啊,闲鱼的js价格玩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