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1AB量产工具中显示2个flash,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1-04-21):
一个16Gu盘,SM3281AB主控,量产工具中显示2个flash,不解。有大佬见过吗?如何量产呀

网友:
pe工具分两个盘了吧,我用pe工具后也是这样

楼主:
有专家指导一下吗?

网友:
先清空所有东西
tools
m什么erase all
然后重新插拔 量产就OK

网友:
顺便啰嗦两句
慧荣主控量产完PE后一定要m什么erase all
要不容易变成砖头
需要短接识别后m什么erase all 再重新插拔 量产

楼主:
感谢,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