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罗技M720 更换欧姆龙微动

楼主(2021-04-21):
罗技M720左键双击,换微动

原装微动:欧姆龙D2FC-F-7N(10M)

新微动:欧姆龙D2FC-F-7N(20M) (OF)

网友:
光栈好,机械的真心没那么好用...

网友A:
实话实说,OF的并不好用,且寿命平均市场反应甚至还不如普通的10M,加上7N系列的国产无底线产品,你用用就会懂的,大概率半年甚至不到,就会再次双击让你去买微动。
个人推荐,日产欧姆龙、华诺蓝壳白点、樱桃、凯华大红袍、TTC金微动,这几种各有优点,但是普遍寿命靠谱,还是远离7N系的国产欧姆龙吧!

网友B:
换7N只是因为楼主习惯了这个手感,不想重新适应罢了。不过10M和20MOF的手感差别挺大的,硬很多。我个人习惯用日产欧姆龙,那种类似X架构键盘的段落感,其他的微动感觉不到。

网友C:
我现在就爱用松下黑点 别的都硬 那个不知道谁吹出来的欧姆龙蓝点 买了一对 硬死了 不使劲按不动 怎么玩游戏啊那个

前不久把这个99新的破烂翻出来按了几下 感觉声音特别奇怪 就挂咸鱼秒没了 这破烂这么香么

网友D:
我个人挺讨厌微动咔哒咔哒声,微动全换成静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个人挺讨厌微动咔哒咔哒声,微动全换成静音了

同感,鼠标声音打比机械键盘还烦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话实说,OF的并不好用,且寿命平均市场反应甚至还不如普通的10M,加上7N系列的国产无底线产品,你用用就 ...

蓝壳白点我用着手感还不错,相比DG2黑点,哪个手感更硬?

网友E:
按键双击,没必要换微动。我都是把微动开关的壳子打开调速一下那个簧片和触点的位置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键双击,没必要换微动。我都是把微动开关的壳子打开调速一下那个簧片和触点的位置就好了 ...

清理一下是可以好用一段时间,不过不是长远之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话实说,OF的并不好用,且寿命平均市场反应甚至还不如普通的10M,加上7N系列的国产无底线产品,你用用就 ...

樱桃是不是更硬,一直想尝试一下来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7N只是因为楼主习惯了这个手感,不想重新适应罢了。不过10M和20MOF的手感差别挺大的,硬很多。我个人习惯 ...

左右键能感觉出差别,更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左右键能感觉出差别,更脆

左右键有明显区别的,可以试试调整一下顶盖的固定螺丝,不要拧那么紧,稍微,稍微松一点,左右键能出来比较平衡的手感,除非你这2个个体差异太大,那没办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按键双击,没必要换微动。我都是把微动开关的壳子打开调速一下那个簧片和触点的位置就好了 ...

如果不拆焊,你怎么打开那个盖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就爱用松下黑点 别的都硬 那个不知道谁吹出来的欧姆龙蓝点 买了一对 硬死了 不使劲按不动 怎么玩游戏 ...

以前在网上学到个小技巧,觉得太硬的微动,打开在簧片上用镊子压一压,造成一定形变,手感会变软一点,但这个不好控制,有时候压的太狠,手感绵软,没反馈力了,手感就会更差。我手上几个感觉太硬的就这么处理的,挺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拆焊,你怎么打开那个盖子的?

不用拆焊,直接用小刀片撬开就可以了。很简单的

网友:
刚入手了一个720,微动还好,就是滚轮完全没阻尼,用着实在难受,有没有办法增加阻尼,或者更换滚轮?

网友F:
刚入手了一个M720,其他都好,就是滚轮0阻尼,用着实在难受,有啥办法增加阻尼或者更换滚轮?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刚入手了一个M720,其他都好,就是滚轮0阻尼,用着实在难受,有啥办法增加阻尼或者更换滚轮? ...

滚轮后面不是有个按钮吗,可以切换模式的,有阻尼一个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G:
滚轮后面不是有个按钮吗,可以切换模式的,有阻尼一个没有。

以为那是切换dpi的,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