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创维32M11HM电视机

楼主(2021-04-21):
亲戚家一台创维32M11HM电视,在用时机内发现噼、啪两声巨响后黑屏完全不工作了,拿给我修。

机后铭牌如下:

32寸的,好在不重,拆开如下:

屏是“奇美”的。

这是电源板,上面明显有元件炸了。

电源板上的灯条和视放板供电接口

下图箭头所指处R13炸了,断路了。

看下电源板的板号:5800-P37TTF-0010  168P-P37TTF-01
看板上标贴是2010年8月出厂的。

板子反面

箭头所指处的R10和IC1(FAN7530)也炸了。

网上找了这个板子的电路图:

测了下,
1、炸了的IC1(FAN7530电源芯片)完蛋了、
2、PFC功率管Q6(2SK3683场效应管)击穿、
3、IC1的7脚输出电阻(10 Ω/2W)开路、
4、二极管D4(1N4148)击穿短路、
5、4脚过流保护回输电阻R10(330SZ)烧断开路、
6、过流检测电阻R13(0.15Ω、 2W)开路炸了、
7、PFC VCC供电限流电阻(100Ω)烧毁,
8、PFC VCC 15V稳压管ZD5击穿短路,
9、三极管Q1的e、c极击穿。

我又不是专业维修人员,家中没有这些备件,如去小区门口的机电城去买,东西很贵,平均3元一个的话,估计采购全了要20多元。
网上买这些元件,一般几分钱到几毛钱一个,但一般一个网店买不全,多个店买的话快递费伤不起。

网上找二手电源板吧,一般加运费要40元。
我找了全网最便宜的一家,只要29元:

实际是广东发来的,今天下午到货:右边是网上买来的,板子不一样,
果然便宜没好货,不是真原装。

这个板号是168P-P32TTU-20   5800-P21TTU-0200, 和原装板不一样。
卖家说通用。

果然便宜没好货,板上很多元件都锈蚀了,比如几个光耦:

果然便宜没好货,板上很多元件都锈蚀了,比如散热板固定夹板

电源板上的灯条接口是反的

装上去试机:

接好线准备通电:

开机正常:

可以用了,通知亲戚拿走。

此机据说几年前坏过(电源板上有松香痕迹,换过件),亲戚说找人上门修的,花了几百元。
修理的人很黑啊。

网友A:
这个型号的机子就是容易坏PFC电路,换件就可以修好,但是管不了多久,设鸡有缺陷。

网友:
此板罪魁祸首就是那个二次开机继电器边上的CBB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型号的机子就是容易坏PFC电路,换件就可以修好,但是管不了多久,设鸡有缺陷。 ...

我家也有一个创维的32寸的,当年买回来一个月不到也是电源板坏了,因在保修期我自己没拆开,让人上门来修不要钱,所以有设计缺陷通病我相信。

这个我网上买的板子还有缺陷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家也有一个创维的32寸的,当年买回来一个月不到也是电源板坏了,因在保修期我自己没拆开,让人上门来修 ...

没有了,但是生锈的部分可能会有隐患。

网友:
不拿水泡泡洗一下?

网友:
后配的板子用料比原板厚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型号的机子就是容易坏PFC电路,换件就可以修好,但是管不了多久,设鸡有缺陷。 ...

这么小功率也有pfc,完全没必要啊

网友:
替换板原件脚生锈的地方处理下,不然久了又出问题

网友:
看到生锈元件就是强迫症犯了。一定要清理干净才敢用了

网友B:
那些生锈严重的部件最好做一下除锈,光耦用原来板子上的换掉,金属散热片最好拆下看看里面元件有没有受热损坏的,,,
有些液晶,电源散热片下总有几个坏蛋,,,

网友:
修理费不贵的,毕竟门面费不低

网友:
前几天才换过一个电源板,不过电视是海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些生锈严重的部件最好做一下除锈,光耦用原来板子上的换掉,金属散热片最好拆下看看里面元件有没有受热损 ...

说得不错,但亲戚家好像有另外机子代替了,所以这个抱着能修好就修好的态度,最后做备用机用。
所以我不高兴再花时间处理了,直接装上。

如果是我自用的,一定会拆下好好清理一下,给生锈管脚打磨上个锡、擦个油什么的。

网友:
29还包邮的板子,相当良心了,更换那些配件加人工费,至少也要100多元了。如果只是PFC电路烧了,可不可以把它断开,直接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