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第二代小米AI智能音箱刚出的新款,首拆看看都升级了什么

楼主(2021-04-22):
打开大体还是保留了之前的设计风格

第二代的底座更加牢固,且再次更换了电源插口

音腔没有什么改变,官方宣传页上宣称新款拥有更深的低音下潜,拆解只发现更换了功放ic

新款主板元器件都放在了一面,看上去更加整洁,回归了黑色PCB

拆下屏蔽罩,处理器和网络IC都更换了,处理器貌似集成了运行内存,开机速度和响应速度较上代提升,且支持5GWiFi频段和组件立体声

网络和蓝牙ic,采用的是瑞昱方案

处理器IC,全志R329-s3,这是全志科技首款搭载Arm中国全新AI处理单元(AIPU)的高算力、低功耗AI语音专用芯片。据介绍,全志R329基于主频1.5GHz的Arm Cortex-A53双核架构,相较于上一代的R328性能大幅提升,可提供高达1.58倍整数算力,1.94倍浮点算力。还集成了400MHz 双核HIFI4 ,可以更大限度地达到优异的能效比,在使用中降低产品发热,体验更优。配合芯片集成的SRAM与嵌入式第二代VAD硬件,更进一步降低功耗和发热。1节2500mA的电池,可实现1周的待机时长。

最后是小爱比较代表性的几代产品主板对比图,左边第一个为最早期的版本,但也是阉割过好几次的型号,第一批是有usb和led的

网友:
可惜没有加上红外。

网友:
绿色的板子真难看

网友:
伪智能的数据收集器而已

网友:
没看到用的是什么喇叭,希望能看到更多图片

网友:
内腔的塑料架子设计不靠谱,从桌子上倾倒后就断了。现在越发觉得这小爱胡搅蛮缠了

网友A:
1.去掉了顶部CH按钮,基本没啥用,算是进步
2.原90度DC5521头改成了0度4017头,适配性更强了,现在几乎所有小米路由器、音箱应该都统一接口了。
3.芯片方案从A113X换到了R329,个人感觉算是退步。毕竟小米在白色升级版/Pro/Art/HD上面用的都是A113X,而AI一代后期也是A113X……不知道小米这么做的意义是什么。红米play和小米Play的SoC是R328,可能低端高端终究还是要拉开差距的。
4.一代上用的TAS5760M和ESMT功放都是I2C直通,芯片内部解码。这一代换成了模拟信号的TPA3138,可能音频质量上会差些?
5.扬声器单元和腔体设计还是老样子,EASTECH代工的2寸双磁喇叭+倒相管设计。。。、
6.网络芯片从Marvell方案换到了螃蟹方案,感觉也是降级。。

另外,AI一代后期的A113X是完全足以支持立体声功能的,毕竟自家那么多音箱都在用A113X,一代部分用户也收到过蓝牙mesh的灰度推送,只是小米不想把这些功能免费送给一代用户。所以小米这波,算是缩水。虽然加了功能,但是用了更差的硬件。。

网友:
还有原本底部一大块的硅胶垫也变成小爱play那样子的4角硅胶了,真的是能省则省。。

网友(2021-08-01):
引用 网友A:
1.去掉了顶部CH按钮,基本没啥用,算是进步
2.原90度DC5521头改成了0度4017头,适配性更强了,现在几乎所有 ...

老哥说的在理,硬件退步,可能为了性价比,软优化

网友(2021-10-06):
是不是还是个安卓8以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去掉了顶部CH按钮,基本没啥用,算是进步
2.原90度DC5521头改成了0度4017头,适配性更强了,现在几乎所有 ...

的确,老哥说的到位,有的功能硬件支持,但软件就是不开放,只在新款的型号开放,还是最早的有低音振摸的版本效果最好

网友:
集成度还是蛮高的,但是这么大的板子有点浪费

网友(2022-02-18):
引用 网友A:
1.去掉了顶部CH按钮,基本没啥用,算是进步
2.原90度DC5521头改成了0度4017头,适配性更强了,现在几乎所有 ...

一代部分用户也收到过蓝牙mesh的灰度推送

a  居然一代也支持mesh可惜 不给普及啊

网友(2023-04-14):
网络芯片咋能算倒退呢,realtek网卡中规中矩,挺稳定的,倒是美满网络芯片比较冷门数据不多。
另外a113x是四核1.2,r328是双核1.5,感觉差不多吧,毕竟这个东西不是手机用不到太多的线程。总体来看我没觉得没怎么降级。
比起这些我更看中喇叭单元有没有提升,灵敏度有没有提升。

网友(2024-11-23):
毕竟价格降了那么多

网友:
感觉没小度智能屏好玩

网友(2025-01-23):
所以还是1代上比较好?

网友:
感觉真心不值这个价格

网友:
一直不明白这些所谓智能音箱有啥用?和普通的相比,加了个无线和语音,智能了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