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磁炉万能电源模块制作

楼主(2021-04-22):
熟悉电磁炉电源芯片的维修师傅都知道,采用这种芯片的开关电源外围元件少,而且性能比较稳定,也曾有很多师傅用它们改装过一些开关电源,尤其是改装电磁炉损坏的低压供电部分,更是得心应手,为了节省实际维修当中的改装时间,本人根据原理图,把Viper22A和其外围元件直接搭棚焊好,由于元件少,无需线路板,焊好后分别引出红、黑、蓝三根导线,改装时,只要拆除或断开原机无关电路,把三根导线对应接到原机的开关变压器300V、整流桥地、18V滤波电容正极即可,模块制作好以后,有条件的最好用一段热缩管封装好,以防止短路。
上图:

网友A:
不好意思,据我所知,一般电磁炉电源部分有两组电压,一组为9伏然后通过7805降压,一组是18伏,你这个估计不好用

网友(2021-10-19):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据我所知,一般电磁炉电源部分有两组电压,一组为9伏然后通过7805降压,一组是18伏,你这个估计 ...

现在单18V输出的占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