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售后专用蓝屏测试软件,维修代码指导

楼主(2021-04-22):
售后专用蓝屏测试软件,维修代码指导

网友:
就是bluescreenview:sweat:  电脑售后表示这个U盘上一直备着

网友:
而且代码的指导并不是一定很准,比如第一个 是A5 ,这个表格上指导是说  主板bios出问题了,放电不行就寄回换主板,不要尝试刷bios   这样的解释。但是实际操作中,H110以上的主板,装xp或者10代的主板装win7 acpi驱动问题也会引起A5的蓝屏。 -35M了,所以对电脑比较熟悉的大佬们就不用下载了,新手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