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手里的部分充电头纹波测试,艾德克斯电子负载立大功

楼主(2021-04-22):
以前就想测一下手里充电头的纹波,但一直都忙,测试也一直没提上日程。最近有了新的示波器,就抽点时间搞一下看看吧。

负载最开始是考虑用纯阻性负载,目的是减少纹波测试时候的干扰,但这东西精度实在没法看,1A档实际电流1.1A,2A档2.2A,3A档3.3A,给充电头用,直接过载开始打嗝,算了

然后考虑用炬为的电子负载,但新问题出现了,这个电子负载噪声干扰很大,小电流状态能把充电头的纹波直接升高好几倍,还是不能用

只好把艾德克斯的IT8211搬出来,实测IT8211对纹波测试影响比较小,读数比纯阻性负载大约增加5%或者更小。

淘宝上买的转接头,一个USB公、一个USB母,还有一个MicroUSB外加正负极和D+D-四个焊盘,它们之间都是互通的,这东西设计的挺有意思的。

连接状态,USB公插充电头,USB母连U表再连电子负载,四孔焊盘的正负极连接示波器探头。

示波器这边,耦合打到交流档,探头设置成1X,带宽限制20Mhz。照理说为了更准确的测量纹波,探头的地线应该尽量短才好(防止引入额外的噪声),一般是用接地弹簧来连接电源负极,这里为了测试方便,还是使用了鳄鱼夹接地,测量出来的纹波会比使用接地弹簧时略微增大一点。

1号,华为2A充电头

空载状态的纹波

2A满载状态的纹波,满载状态是指输出5V时,达到充电头标称最大电流的状态,后面的充电头都是如此定义。

2号,华为2A充电头,和1号型号一样,代工厂不一样

空载纹波

2A满载纹波

3号,乐视QC3.0充电头,辰阳代工

空载纹波

5V3A满载纹波

4号,乐视QC3.0充电头,东洋代工

空载纹波

5V3A满载纹波

5号,三星2A充电头

空载纹波

2A满载纹波

6号,三星2A充电头,欧版还是韩版

空载纹波

2A满载纹波

7号,无牌2A充电头

空载纹波

2A满载纹波

8号,1.8A无牌充电头,韩版

空载纹波

1.8A满载纹波

9号,杂牌2A充电头,轻飘飘的,重量只有别人的一半左右,但确实能输出2A:dizzy:

空载纹波就有200mV+

2A满载纹波,1340mV……好端端的手机插上充电头,屏幕就开始漂移抖动,嗯,就是这么来的

10号,中兴U880手机随机附带的1A充电头

空载纹波

1A满载纹波

11号,宝锋对讲机附带的0.5A充电头

空载纹波

0.5A满载纹波

12、ORICO QC2.0充电头

空载纹波

5V2A满载纹波

13号,在淘宝陆本旗舰店买的垃圾QC充电头,标称5V3A实际只有2A,9V12V电流也缩水,然后纹波巨大,做工粗糙,只有广告吹的挺邪乎。

空载纹波

5V2A满载纹波

14号,SIWANN  QC2.0充电头

空载纹波

5V2A满载纹波

15号,凯思特PD/QC充电头,本次测试里,纹波表现最好的充电头,而且体质很好,USB A接口和TypeC接口同时输出的功率接近50W(标称29W)

USB A接口空载纹波

USB A接口5V2A满载纹波

16号,小米QC3.0 30W充电头

空载纹波

5V3A满载纹波

17号,小米 QC3.0 18W充电头

空载纹波

满载纹波

小结:所有的充电头中,15号凯思特的表现最好,USB A接口的满载纹波才11.2mV,而9号杂牌2A充电头表现最糟糕,纹波大到巨浪滔天。每天时间有限,测试无法做到尽善尽美、包罗万象,若有遗漏疏忽之处还望大家包涵啊。

结尾来一张本次测试的全家福……

谢谢大家的观赏,我们下期再见!

EOF

网友:
最后一图!

网友A:
充电头开会了,前排围观,我比较欣赏9号,张扬不拘小节热情奔放,豁达爽朗广阔天空无所束缚,表现出对自由的向往和对朝气蓬勃人生的追求

网友:
这个要支持点赞一下!~

网友:
测试辛苦,手动点个赞~

网友B:
这个分析的真好,充电头好坏直接影响充电效果和手机电池的使用寿命,不经过检测,一般人搞不清楚,就是品牌货,也有批次问题,或者代工厂商偷工减料之嫌疑。

网友C:
大哥牛逼啊,凯思特的我撸了俩,还挺好用

网友:
这大半夜的不睡觉,得得嗖嗖

网友D:
差异蛮大的,如果能统计成一个表就更直观了

网友E:
船长好会玩,俺也一直想测测充电头的浮动电压可是不懂技术,电子负载不错俺有美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头开会了,前排围观,我比较欣赏9号,张扬不拘小节热情奔放,豁达爽朗广阔天空无所束缚,表现出对自由 ...

对,对自由的向往和朝气蓬勃的追求,然后把用电设备给干坏了,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分析的真好,充电头好坏直接影响充电效果和手机电池的使用寿命,不经过检测,一般人搞不清楚,就是品牌 ...

没错,最靠谱的还是上示波器测试一下,大牌的总体还是比较可靠一些,杂牌的完全看厂家的心情了,品质很难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哥牛逼啊,凯思特的我撸了俩,还挺好用

坛友高瞻远瞩,赚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差异蛮大的,如果能统计成一个表就更直观了

实在没时间折腾表格了,帖子弄完都三点多了,困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船长好会玩,俺也一直想测测充电头的浮动电压可是不懂技术,电子负载不错俺有美版的 ...

二师兄壕啊,居然有美版的8211,话说再来一个示波器没问题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二师兄壕啊,居然有美版的8211,话说再来一个示波器没问题吧?

就耳朵眼儿里藏点私房钱哪里敢壕吖,俺有的是二手旧货BK PRECISION 8540跟这应该一样吧,示波器不会用买了也是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耳朵眼儿里藏点私房钱哪里敢壕吖,俺有的是二手旧货BK PRECISION 8540跟这应该一样吧,示波器不会用买了 ...

8540应该也是艾德克斯给代工的,就是面板有点区别,60v30a 150w的规格,1ma的灵敏度

网友:
充电头纹波大比拼。ATX电源及笔记本电源等也测试一下看看

网友F:
我的凯斯特买对了??买了三个,送给ld一个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凯斯特买对了??买了三个,送给ld一个还。

意不意外,惊不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