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维修龙韵16.8V手电钻电池

楼主(2021-04-22):
买的龙韵手电钻好长时间没用,这两天想用发现电池已经没电,插上充电器直接显示绿灯,根本充不进去电,说明电池已经完全“饿死”。果然,一量电压发现16V的电池只有10V多的电压,因为有电池保护板的缘故,所以达不到充电的最低电压无法充电,只能将电池拆掉。这种4个18650的电池组很难拆,需要用撬棒大力出奇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拆下来,取下保护板,万用表量了一下发现是其中一个18650电池完全没电,电压只有零点几V,直接用18650的充电器也无法充电,因此需要按照网上的方法先把这个18650电池进行激活(具体方法可网上很多,基本上就是把废旧手机充电线拆开用正负极直接连接到电池上激活)。激活到3点几V电压后就可以用18650电池充电。充完后放置几天发现电压能够保持在4.1V左右,说明这个电池也还能用,因此决定不买电池组,买个新的外壳和保护板,重新组装。电池组装需要用到点焊机焊镍片,当然也可以用烙铁焊,但是难度较大。我用的是3GOA的便携充电宝式点焊机,轻松可以将镍片焊起来。焊好后装上保护板,套上外壳,测量电压16.34V,装上后手电钻可以正常使用,完美复活。

网友A:
看样子翘电池壳废了不少力气 我也翘过

网友B:
有保护板电压还为零,电池不能再用了吧。

网友:
还是买个好的电芯换了吧,这个应该用不久,少用就勉强及格

网友C:
两个电池之间,往下插必须最少3面{一子小起子插到底

网友D:
自放电严重的电池绝对不能用了,否则时间一长又会废

网友:
便携碰焊机不错奥

网友E:
我感觉你难点在撬电池壳,
其实很简单,你没找到方法,电池焊得再好不会撬电池壳还是不行哈

网友F:
点焊机想了解一下

网友:
推荐做一个平衡充接口出来

网友:
得用热风枪 吹下 才好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点焊机想了解一下

某宝上有,可以去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翘电池壳废了不少力气 我也翘过

费老大劲儿了,4个电池组的壳很难拆,三个电池组的是用螺丝的,很好拆。

网友:
镍片多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保护板电压还为零,电池不能再用了吧。

我也觉得不能用了,可是把那个电池激活以后充满放了蛮长一段时间居然电压还能稳定在4V以上,所以就拿回来继续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电池之间,往下插必须最少3面{一子小起子插到底

哈哈,谁撬谁知道。我用的是撬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放电严重的电池绝对不能用了,否则时间一长又会废

激活了以后充满放了挺长时间都还有电,就再信它一次,重新组装上再试试看,如果又不行了,就把这个换了。毕竟4节电池呢,全扔了怪可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感觉你难点在撬电池壳,
其实很简单,你没找到方法,电池焊得再好不会撬电池壳还是不行哈 ...

最后是硬干了,不知道你有没有视频能让我学习学习

网友G:
电池内阻大,撑不了多久
对楼主的点焊机比较感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池内阻大,撑不了多久
对楼主的点焊机比较感兴趣

能用多久算多久,不行就把这个换掉,新买的壳很好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