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电动螺丝刀控制开关,研究里面的结构并维修

楼主(2021-04-22):
某鱼购得电动螺丝刀两把,16v的都是一机一电,维修其中一台,故障是按压开关,灯亮,不转,怀疑开关坏了。

拆开手电钻,取下开关前拍照记录接线

开关型号FA8-16/3,是7.2-24V的

拍照留存接线方法

先取下散热片

mos管型号已经模糊不请了,怀疑是旧的。检测没问题。

开关里面的电路板,控制芯片GS069A

背面忘了拍照了,基本无零件,pcb上印刷着很多引脚,随着按压开关,会接通不同引脚

检测是上面的二极管1N5408击穿,用FR307替换的。
安装起来后,运转正常。

网友A:
为啥FR307代替原来二极管?

网友:
二极管应该是用来刹车的

网友:
二极管防止刹车后,反向高压击穿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FR307代替原来二极管?

参数差不多,只找到了它,没有相同的了

网友:
二极管是续流二极管,不安装mos管死烫,容易击穿

网友:
电池钻的调速开关比起交流钻的复杂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