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卡西欧手表划痕抛光

楼主(2021-04-22):
表蒙是亚克力材质的,有几道很深的划痕,用砂纸打磨后再用汽车抛光蜡抛光一下,效果不错。

网友:
又学会一个办法,谢谢分享。

网友A:
我也有一个电子表,目前有一小条划痕,不对光看不出来
还是这种表省事,电池容量大,能用好几年,我这个平均3天快一秒

网友:
卡西欧的电子表确实经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电子表,目前有一小条划痕,不对光看不出来
还是这种表省事,电池容量大,能用好几年,我这个平 ...

拆开后盖,看看里面有没有校准走时的电容,可以调一下,,,,我之前一直ga-100,,每月稳定快15秒,稍微调一下现在每月误差5秒左右

网友B:
抛光用的砂纸多少目的啊?

网友:
楼主的手艺还是可以的!

网友:
先用砂纸打磨+划痕蜡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
这个表是什么型号的啊?好像没见过。。查到了,是DB-E3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抛光用的砂纸多少目的啊?

估计起码得2000-3000目吧

网友C:
用什么工具抛光?

网友D:
一直想有个卡西欧手表,但看了看价格,看了看存款,还是算了

网友:
这次打磨完后贴个膜,一劳永逸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直想有个卡西欧手表,但看了看价格,看了看存款,还是算了

其实还是潜意识认为不值这个价

网友E:
不错不错,我的小米手环表面也划了,是不是也适用于这个方法?

网友:
多少目的砂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抛光用的砂纸多少目的啊?

1000以上的就可以

楼主:
1000以上的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什么工具抛光?

用粗点的布条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不错,我的小米手环表面也划了,是不是也适用于这个方法?

可以的,没有抛光蜡就用牙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