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K9HFGY8S5C-CCK0这个颗粒什么主控支持,2258h行不行,

楼主(2021-04-22):
这个颗粒有没有人开成功的,
我有4课这个颗粒,903可以开卡正常使用,2246en没有测试好像支持,是有固件的,2258h我测试不能用,Q0816A Q815A里面有这个型号固件,就是不开卡,到测试f走一步变绿就没有下一步了,有没有大佬个出出主意,设置应该没有问题,坏块了缓存了同步了容量了全部设置一遍了,还是这个问题,具体看图片,大佬们都说开不了,我还不死心上了,其实开不了,最后还是上了2246en,823a不支持,824a开卡正常,固件版本,怀疑这个固件有问题ID显示设置,能设置的我全测试一遍了,开卡就这样,有没有大佬知道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2D MLC闪存,2258没办法支持。2246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2D MLC闪存,2258没办法支持。2246支持。

这个是qlc的颗粒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2D MLC闪存,2258没办法支持。2246支持。

4bit的颗粒

网友:
别瞎说,小心被喷。信朱总,没错的

网友:
K9HFGY8S5C-CCK0这个是三星840PRO盘上的颗粒2D MLC  32G BGA316 /2258H是不支持的/2246EN XT支持/903支持

网友B(2022-03-28):
这个颗粒上903速度怎么样?

网友(2022-09-11):
引用 网友B:
这个颗粒上903速度怎么样?

单贴903   265  97

网友:
怀疑这个固件不适合这个固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