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一个HP SSD S700 120G H6008开卡工具

楼主(2021-04-22):
求一个HP SSD S700 120G 开卡工具  试了好多的2258XT的 能识别固态 但是开卡失败   应该是颗粒错误  我手里的2258XT的工具全试了都不行

大家帮看一下  我应该用哪个才行   谢谢大家了 ~

网友A:
可以用2258xt 开卡,我有一个跟你这个一样开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2258xt 开卡,我有一个跟你这个一样开出来了

朋友你用的哪个版本呀 能发给我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2258xt 开卡,我有一个跟你这个一样开出来了

可以的话 把你的开卡工具发我一下 谢谢  我的邮箱51285013@qq.com

网友B:
上个ID图看看吧/具体什么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个ID图看看吧/具体什么颗粒

朋友帮忙看下  应该是镁光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个ID图看看吧/具体什么颗粒

帮忙看下  谢谢

网友B:
这不就是镁光NW912颗粒么/镁光B16A/用Q0816A这个版本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就是镁光NW912颗粒么/镁光B16A/用Q0816A这个版本就可以了

感谢朋友  开始还是报错 是因为闪存颗粒等级不同  现在修改了设置 整好了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2258xt 开卡,我有一个跟你这个一样开出来了

整好了 谢谢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就是镁光NW912颗粒么/镁光B16A/用Q0816A这个版本就可以了

整好了 谢谢朋友  就用你说的工具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