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c口pd充电头为老旧的a公头设备供电?教你制作特殊c-a母口转接线

楼主(2021-04-22):
当前随着快充的发展,充电头已经基本上都转向到c口的pd快充头了,老旧的a口设备已经不再提供支持了,那么c口pd充电头能否通过转接为早期a公头设备供电呢?答案是肯定的,只需在普通转接线的基础上增加一颗识别电阻就可以使pd充电头进入type c  vrd3.0供电标准。大家都知道pd充电头空载时或不接入兼容设备(无pd握手)输出是0v的。想让pd输出就必须接入兼容设备或者诱骗器诱骗才有输出。这样比较麻烦或者成本也较高,如果单纯的想让pd充电头为a公头设备5v供电那么就可以利用几乎所有pd充电头都兼容的type c vrd3.0供电标准,通过简单的低成本转接线就能实现。

一个micro usb到c 的转接头,主要做c公头来用(任何有cc引脚的头子都是可以的)。

底部

拆开

正负焊两根线(我用的较细,制作也较粗糙,主要用作演示)

反面如图 cc和地之间焊一颗5.1k下拉电阻,这个电阻称作rd电阻。
旁边的56k电阻是micro usb 转c 的上拉电阻,主要模拟type c协议 dfp rp上拉电阻,用于确认是否兼容type c 供电标准,反向用在这里可以忽略或者摘除(因为阻值较大影响较小)。

如果想兼容早期5v安卓的bc1.2 dcp快充协议 可以单独将d+ d- 短接 ,这样就可以使手机进入dcp快充模式。

好歹装好

pd2.0充电头测试,接入转接线可以输出标准5v。这个u表没有诱骗功能

接入负载正常工作

sw3518s全协议快充头(支持pd3.0 pps),同样正常输出5v工作。

此法可以使pd充电头兼容老旧a公头设备,出差啥的可以少带个5v充电头了,也可以用来简单测试pd充电头的好坏。

友情推荐:为了更好的阅读体验欢迎新游客注册id互动,数码之家新站注册快捷地址

网友:
这是otg模式去除D+D-?

网友A:
很好的教程简单易学

网友B:
我看成是老公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的教程简单易学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科普分享~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成是老公的设备

这。。。

网友D:
学到了,怪不得我之前用typeC口改micro口的那些东西,用不了C TO C的线和C口的充电头,原来是CC脚和负极没有加电阻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成是老公的设备

我第一眼也看成了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到了,怪不得我之前用typeC口改micro口的那些东西,用不了C TO C的线和C口的充电头,原来是CC脚和负极没 ...

是的,c口供电协议比较复杂,又集成了多种供电标准和一些混杂的复用管脚功能用于外设应用,小米还加入了定制私有pd标准,变得更加的混乱~

网友E:
还带打广告的哈哈,烧板加鸡腿没

网友F:
大哥,闪光灯反光耀眼啊,再拍的时候关掉闪光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带打广告的哈哈,烧板加鸡腿没

嘿嘿多吸引一些观众注册,要不然大家都没的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哥,闪光灯反光耀眼啊,再拍的时候关掉闪光灯啊

不是闪光灯啊,应该是那个led负载在作怪~

网友G:
实用的改造。c口的pd快充头目前尚没有见过实物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实用的改造。c口的pd快充头目前尚没有见过实物

老兄应该与时俱进啊

网友:
去年才从A-micro进化到A-C,C-C这种高级货没接触过呀!

网友:
后排围观球球折腾pd,话说现在的接口定义真是混乱,收藏备用了

图片里蓝色的背景是个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