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格兰仕微波炉看看哪坏了

楼主(2021-04-22):
这个月每次用微波炉都有烧胶皮的味道
用的时间越长味道越浓
昨天把它拆开看看哪里烧了

原来是变压器两边的触点烧了
左侧的发黑了,右侧彻底糊了,用手轻轻一碰就掉下来碎了
这个微波炉从买回来第二天就开始响,声音类似电动打标机,响了7、8年了
在网上搜了一下配件,也都是拆机件,评论也多数说响,没法用,看来是通病了。

这个还带光波的,能当烤箱用,但实际就是样子货,根本不能用,实际就是靠微波热熟,在用光波着色
全靠光波温度根本不够,还有平时热食物产生的油气也会附着在发光管上,每次用发光管都要冒烟把附着在上面的油污先烤掉。
大家买微波炉就用最简单的机械试就好,便宜,省事。

我买了一个变压器配件,在路上,修不好就买个200左右的新的。
以前各大商场总有199的,溜达溜达看看。

网友:
铝线的吧 要是铝线的接头不好连接啊

网友:
微波炉寿命挺长也挺好修,我有个坏了,网上买的二手磁控管修好的,好像花了20块钱

网友:
确实,光波就是坑,实际就是电热丝,但不不如烤箱好用。

网友:
楼主有条件做个微波炉变压器点焊机了

网友A:
新买的变压器价格多少,比较重运费也不低

网友:
做点焊机有材料了

网友:
格兰士的微波炉里面个高压变压器是用铝线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买的变压器价格多少,比较重运费也不低

我买的是32包邮的
正常是16,运费20
都是拆机件,便宜,新的全下来要60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的是32包邮的
正常是16,运费20
都是拆机件,便宜,新的全下来要60多 ...

不错,坏变压器可以拆了做点焊机

网友:
铝线的通病

网友:
我家的也是光波炉 卖的时候宣传的牛,且价格要贵两三百,冬天的时候碰到一切正常就是不热,温度回升就好了。
估计门开关触点受低温影响 接触不良,导致判断门没有关好,不加热,猜的

网友:
终于可以做点焊机了

网友:
8年用过8次的路过

网友B:
8年用过8次?为什么?

网友:
换过磁控管,二手的,第一个不行用了2次又坏了,又购了一个二手的,现在还在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8年用过8次?为什么?

基本上有时候整年都没有用过一次,从买到到现在掐指一算也就不超10次,家里都不喜欢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本上有时候整年都没有用过一次,从买到到现在掐指一算也就不超10次,家里都不喜欢用 ...

我家几乎天天用,热菜多快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家几乎天天用,热菜多快呀

嗯!可能是家人觉得直接用炉盘来得更方便吧,

网友:
对。我的光波炉就是摆设 一开烧烤就冒烟